华凯迪480型BGA返修台拆灌胶板子视频(自动曲线拆)

楼主(2011-12-13):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yNjM0MjA0/v.swf

在客户那里拍的,给大家分享下!

楼主:
拍的不是很好,让大家见笑了,呵呵

网友A:
哇!久仰華凱迪返修台的大名了,很歡迎你來我們這個小地方,也謝謝你提供BGA REWORK的技術給我們,大家以後有返修台的問題還請不吝指教。

网友:
不錯的視頻~ 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久仰華凱迪返修台的大名了,很歡迎你來我們這個小地方,也謝謝你提供BGA REWORK的技術給我們,大家以後 ...

呵呵,客气了,大家一起发展。

网友B:
不管是什麼行業,一定愈是蓬勃愈熱鬧才會愈有發展機會。
(沒人哪來人氣,沒人氣還會有機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什麼行業,一定愈是蓬勃愈熱鬧才會愈有發展機會。
(沒人哪來人氣,沒人氣還會有機會嗎??) ...

哈哈,有道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有道理!

問一下~上風嘴和晶片高度約多少??
我很怕爆晶片...都不敢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上風嘴和晶片高度約多少??
我很怕爆晶片...都不敢太近!!

1-2mm,你怕爆的话,上部温度不要设置太高,210-220最高就行了。

该机器是用自动曲线做的,这个功能中国国内同行都没有的。温度曲线自动生成技术!

关于自动曲线的解释,谈到自动曲线,我们就要谈到我们传统的调曲线的方式去和我们自动曲线进行对比,传统的调曲线的方式是,有一条参考曲线,然后我们通过该曲线去做板,插上测温线,我们走的实际温度假如高了,我们手动把温度降低,温度低了,我们手动把温度设高,而设置高低的幅度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而现在我们自动生成温度曲线,很简单,同样也是一条温度曲线,当我们在走这个曲线的时候假如温度高了或者低了,机器将自动去降低温度或者升高温度,降低和升高的幅度机器里面有自己的参数去控制,也就是我们我们自动曲线的是把需要长时间去总结的经验值,直接智能化,简单化了!

楼主:
后续我再发个我们自动460型机器的视频,机器视频操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自动曲线的功能,也是拆灌胶板子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