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7KLR枕形失真请教

楼主(2011-12-14):
AOC 7KLR枕形失真请教
故障图在下面.本来是行幅窄,拆起来看到高压包跟虚焊,补焊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现在是左边图形正常,右边中间部分向内缩,枕形失真.查过S电容正常也换过了. 还有其他哪里原因会导致这种问题吗。请各位大大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
場(垂直)鋸齒波形 經 [密勒積分電路] 整型後成 同相-拋物線波形-
這個拋物線波形 送入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電路  用來補正枕形失真.

1. 先檢查  [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電路 ]  是否動作正常
2. 再檢查  拋物線波形 有沒有送入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電路
----------------------------------------------------------------------------------------
场(垂直)锯齿波形 经 [密勒积分电路] 整型后成 同相-拋物线波形-
这个拋物线波形 送入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电路  用来补正枕形失真.

1. 先检查  [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电路 ]  是否动作正常
2. 再检查  拋物线波形 有没有送入 行(水平) 幅 H-SIZE 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