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熱水器的漏電斷路器跳開疑問?(解決)

楼主(2011-12-14):
各位大大您好~我有一個電熱水器,它只要NFB一開漏電斷路器就會跳開,我有試過把負載拿掉直接試漏電斷路器,結果漏電斷路器沒有跳開,按了測試鍵也會正常跳開,所以漏電斷路器應該是好的,之後我有量負載的電線跟接地端
就像我畫的圖上,我發現負載的2P線有一條跟接地線(外殼)是斷路,一條是跟地線(外殼)有120歐姆左右的電阻值,會不會是漏電的原因??還是我有量錯了??還是漏電斷路器有問題??請各位大大指點!~指點!~ 這個熱水器使用了六年了。

网友A:
這是極常見的電熱管漏電,要儘速更換電熱管,這材料網上有賣。

网友B:
危險喔!!!! 電熱管漏電,要儘速更換電熱管.不然洗澡可能會觸電發生意外喔.漏電斷路器.就是偵測有漏電要做斷店的功能.要保護人的機制......

网友C:
不換的話洗澡可能要跳霹靂舞了n_0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極常見的電熱管漏電,要儘速更換電熱管,這材料網上有賣。

大大您好~請問這個除了網路上有在賣,有店家賣嗎??(比如說水電行),這個板上有教學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危險喔!!!! 電熱管漏電,要儘速更換電熱管.不然洗澡可能會觸電發生意外喔.漏電斷路器.就是偵測有漏電要做斷 ...

瞭解!~瞭解!~我來趕快想辦法換~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換的話洗澡可能要跳霹靂舞了

哈哈~那也不錯誒!活動筋骨,還有酥麻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哈哈~那也不錯誒!活動筋骨,還有酥麻感~~

220V 的加上潮濕的環境 !!

這沒辦法跳什麼 霹靂舞 啦 !!!

應該會直接送醫吧 !!

不可不甚 !!!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 的加上潮濕的環境 !!

這沒辦法跳什麼 霹靂舞 啦 !!!

哈哈~光被110V電到就很痛了,還220V加水~~我瞭解拉!~開開玩笑!~開開玩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請問這個除了網路上有在賣,有店家賣嗎??(比如說水電行),這個板上有教學文嗎?? ...

關電源.關進水龍頭.把水放乾.最底部有放水螺絲孔.然後拆連接線.電熱管有4棵螺絲.順便把石灰質清乾淨(各地水質不同.嚴重性不同).帶舊材料去水電材料行買.....依反步驟裝回.開水龍頭.確認無漏水.連接線有無接地.再送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20V 的加上潮濕的環境 !!

這沒辦法跳什麼 霹靂舞 啦 !!!

應該直接送殯儀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關電源.關進水龍頭.把水放乾.最底部有放水螺絲孔.然後拆連接線.電熱管有4棵螺絲.順便把石灰質清乾淨(各地 ...

感謝大大指點!!結果真的是電熱棒有問題!!~換上新的之後就恢復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直接送殯儀館.

哈哈!~真的!~

网友G:
還好!沒有人跳"霹靂舞"或送"冰館"
~歸功於漏電斷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還好!沒有人跳"霹靂舞"或送"冰館"
~歸功於漏電斷路器~

哈哈!真的~沒有他的話就GG了

网友H:
洗澡順便做電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洗澡順便做電療

哈哈!!麻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