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式插座加裝開關.

楼主(2011-12-14):
壁式插座加裝開關.
若是需要有較多的電源,現在的大功率延長線很方便,若是用得少的話,可以在原來的插座上加裝開關,六孔中型的,可以改為3個開關,3個插座,我以前只用4孔的。

以下這些是我大概在約30年前,在鄉下的房子所安裝與改裝的,這次趁著回南部鄉下的機會把它們拍起來,在以前沒有大功率延長線時,使用起來很方便,不必常常拔電線插頭。

照片是用30萬畫素的手機拍的,所以畫面較小,也看得到歲月的痕跡。

▽ 壁式插座加裝開關接線示意圖。

▽ 這是客廳後面的小空間,做為電視機,電扇和吹風機的電源,開關用於開關電扇。

▽ 這是用於放在餐廳的電子鍋,中間為開關。

▽ 這是用於冰箱和電扇的電源,開關用於電扇。

网友A:
電鍋這種高功率負載不可用這種翹板開關,久了會發高熱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鍋這種高功率負載不可用這種翹板開關,久了會發高熱起火。

我用的是10人份的電子鍋,有時也用電鍋,用了約30年了,不曾發生你所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人份的電子鍋,有時也用電鍋,用了約30年了,不曾發生你所說的... ...

於加熱中操作開關,會於觸點產生火花及高熱燒黑觸點,使觸點阻抗增大,後續造成此分壓增高作功大增,如此一直惡性循還,出事機會極高。

网友B:
以前廚房都會拉一個獨立的110V插座給電鍋專用,而且這個插座都會用陶瓷插座,但是後來都不會這麼做了。

現在很多小工作最好都能自己動手解決,否則樣樣都找人做也是一筆開銷,謝謝scottwang提供一篇實用的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於加熱中操作開關,會於觸點產生火花及高熱燒黑觸點,使觸點阻抗增大,後續造成此分壓增高 ...

這個嘛,你可能要去對開關或廠商發火了,因為它用了快30年,現在還是可以用.

>若於加熱中操作開關
你那麼無聊想做壽命試驗可以,等你試試再告訴我.

我們都嘛是在煮飯前或者吃完飯後,才會去動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廚房都會拉一個獨立的110V插座給電鍋專用,而且這個插座都會用陶瓷插座,但是後來都不會這麼做了。

現 ...

DIY好啊...
我連房子改裝時,牆壁的內線都自己拉,插座自己裝.

所附的圖很適合沒有電學經驗者DIY.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Y好啊...
我連房子改裝時,牆壁的內線都自己拉,插座自己裝.

DIY的好處除了樂趣、省錢之外,最大的好處應該就是沒有偷工減料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的好處除了樂趣、省錢之外,最大的好處應該就是沒有偷工減料的問題。 ...

約20幾年前,鄉下的房子遭受雷擊,由雷擊的地方開始,衝擊到總開關爆開,牆壁內的電線,兩條線都破皮,只能抽出重拉線,有的地方不好拉沒有換,還好沒換的地方都沒有發生問題.

連小教授家用電腦也遭殃,雖然有關電也沒用,因為是單開關,我想若要應付雷擊,可能要用雙開關,切開雙線才可以.

平常不管是什麼,若是要自己DIY,有空的話隨時可以進行,請人還要等,只需材料費用而已,而且用料可以自己管控,自己施工較安心,因為年輕時曾經跟人學習電工,看到其施工品質,實在是無法領教.

自己目前租住的地方,牆壁內的開關施工,實在是不及格,連要改裝都很麻煩,若真要改也算是不少的工程,所以故障的地方,只能讓它擺著.

网友:
對阿!3○幾年來我也都是這樣在用!

因為是操作開關,是器具有異樣時,最近的斷路器,

而且正牌的(那燒那如)有15A的接點,800瓦的電鍋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