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種二極體的設計用法

楼主(2011-12-14):
From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30-1-1.html
找到
http://www.shindengen.co.jp/prod ... product_id=ST02D-82

Feature
•Power Zener Diodes with FRD
•Axial Package
•Application for snubber circuit

Q:
1.請問什麼是 " FRD " ?
2.如果元件壞了, 量測都是短路? 還是有電阻值?
3.設計上是用來保護哪種元件??

网友A:
FRD = Fast Recovery Diode,Google 搜一搜應該會有收獲。:)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D = Fast Recovery Diode,Google 搜一搜應該會有收獲。

THX a lot!!

之前  用google 搜FRD   都是download軟體之類的......

网友B:
1.請問什麼是 " FRD " ?
2.如果元件壞了, 量測都是短路? 還是有電阻值?
3.設計上是用來保護哪種元件??

1.快速回復二極體
2.一般擊穿都是呈現短路或低阻抗
3.用作緩衝電路(跨接於開關晶體的C/E或是D/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請問什麼是 " FRD " ?
2.如果元件壞了, 量測都是短路? 還是有電阻值?
3.設計上是用來保護哪種元件??

感謝解惑!!!

网友:
(借用 WOLF 大的發文 加上我的心得)
文字顏色對應圖片顏色
1.快速回復二極體 +  TVS    ( TVS 搜尋論壇內 WISH大有發文解釋)
2.一般擊穿都是呈現短路或低阻抗   ==> 少數由於擊穿後低阻抗後   因為連續高電流燒到高阻抗)
3.用作緩衝電路(跨接於開關晶體的C/E或是D/S上)
    ==> 由於開關晶體OFF 後  變壓器電感產生 愣次定率 I x R(晶體OFF )強制昇壓後會超過晶體耐壓
   為了 緩衝(吸收)  這個強制昇壓的能量 所以加上  SNUBBER電路

SNUBBER電路[緩衝(吸收) 電路 ]
可以是快速回復二極體 + RC
也可以是快速回復二極體 + TVS ( or POWER ZENER)

=====================

再補充  有時SW-POWER 的二次側 整流二極體(快速回復/蕭特基 二極體 ) 也會並 RC
也是為吸收 變壓器電感產生逆電壓 避免超過於二極體耐壓

=====================
加上 RC 後  波形陡峭斜率 降緩 所以有時(二次側 整流二極體的RC)僅只是為了 EMI/EMC  而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