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騰除濕機 100A 維修

楼主(2011-12-14):
大家參考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45456539  問題應該是 繼電器 以及 7812 不良!!

   一開始發現 機器運轉但是 運轉指示燈以及滿水指示燈都不會亮,於是把 電路板 下下來"清洗"一番,既然水滿燈不亮,也不動作(抽出水盤來機器照樣運轉),於是把水滿感應器給拆下來,卻發現動作正常,但是機器不停止, 後來發現 "繼電器"接點一直導通,於是用起子敲他腦袋一下,就不通了!! 這下可好 接電源之後就一直都不會運轉了!! 控制板被我拆了不下數十次! 發現 7812居然"鬆脫"了! 橋氏整流子怪怪的也換了它... 之後就正常了...

黑色繼電器接點"黏住了"

就是這一個 7812 和 橋氏整流子 7812銲錫鬆動

集水盒重量導致微動開關因彈簧而動作

网友A:
老大:
不好意思~認真一點,是否可以不要用聯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不好意思~認真一點,是否可以不要用聯結的!

滷雞蛋大:
   不好意思 ,小弟立刻改進!!

网友:
建議將繼電器換掉,說不定那天又粘著了!

网友:
滷大說的繼電器要換+1
改天黏住一直轉恐發生災情.之前的除濕機火燒事件大多是繼電氣耐電流不夠.出事的

网友:
同意滷大看法 : 建議將繼電器換掉

滷大 對除濕機 繼電器 的相關研究 之前也有很多文章, 值得大家 參考!

网友(2012-01-30):
好懷念以前公司做的除濕機

网友:
太利害了 一下子就判斷故障點

网友:
恭喜完修!
這一台用了好久的時間了
送風馬達沒有束心過嗎?(常見的故障)
真是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