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US M2N68-AM PLUS 主機板會自動關機(完修)
火..

楼主(2011-12-14):
因主機板開機後有時5~6 秒, 有時5~6分不等時間會自動關機,由於是保固內於是送修, 但華碩卻說主機板沒壞,將主機板裸板拆下至瓦愣紙上測試, POWER 及RAM 用它台確認OK的零件測試狀況依舊, 奇怪的是我用 XPE 進入OS 使用燒機軟體測試卻沒發現錯誤, 只是燒機測試時間很短(約5分), 請問各位先進我該再送一次華碩嗎?   (PS:CPU 散熱膏已重上,風扇運轉也正常)

2011.12.23  再次將主機板連同CPU 送華碩,華碩於今日通知更換主機板並更新BIOS  OK, 因尚未去拿板子,尚不知是否為相同型號;由此可知華碩也會有錯,此次事件除了CPU沒換,其他都更換過,打心底就知是主機板有問題.

网友:
看起來是cpu溫度的問題
換個 散熱器..或是換個cpu在測測

网友:
能開機第一步先開進bios看裡面偵測有無異常...電壓跟溫度

网友:
這種問題我會比較趨向記憶體故障,因為我常遇到,表面測試都正常,安裝系統時有時會過,有時會當,另外光碟機讀取不良也是其中容易造成當機、無法安裝故障的原因之一??

网友:
小心是機殼問題,前天修到一台USB不能使用的電腦,查到最後發現機殼前置USB插座電路板焊點全部短路,看到的人會傻眼。這焊工也太.....

网友:
可能是CPU過熱

网友:
AMD CPU有與散熱器之間有加壓不良問題,可以上Google搜詢一下改法
以XPE燒機是完全不準喔

网友:
這個狀況我遇過兩次,一次是上一手維修把人家更換成的散熱器比原廠小一點點,電腦都可以開機進入作業系統,但只要跑一些對CPU LOADING比較大的軟體馬上就自動關機,最後更換風扇解決,另外一次是遇到CPU故障,這是我遇過的經驗提供給你

网友A:
修不好是正常的, 我也是有一塊同樣主機板類似的情形, 送修也是說沒問題, 兩次了
最後不爽換技嘉的主機板, 同配備, 都沒問題

同樣情形的技嘉主機板 G41MT-D3P溫度到了就當機, 最後也是換主機板

我結論是很多維修測試環境和 USER 都不同, 都會造成修不好, 例如你在家裡沒開冷氣, 但維修地點有開冷氣
用的 CPU , POWER 都不一樣

我還遇到過同一台電腦在客戶那裡會一直當機, 搬回公司沒問題, 最後是CPU 的問題, 因為全部都換掉了(POWER/主板/顯卡/RAM/硬碟), 除了 CPU 沒換, 換了一顆 CPU 竟然好了, 但那顆 CPU (INTEL P4 3.0)的確是有問題, 拿去別台也會當機, 只是幸好不是我裝的, 但苦了客人, 因為沒有保卡, 沒法更換, 當然更累的是我

但是有多少會去懷疑 CPU 的問題呢??

楼主:
整台搬去建國路測試, 店家說沒問題, 說叫我換條延長線或換個獨立插座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是正常的, 我也是有一塊同樣主機板類似的情形, 送修也是說沒問題, 兩次了
最後不爽換技嘉的主機板,  ...

我曾經遇過新買的Intel CPU出問題,就是安裝後進不了XP。
一開始沒懷疑CPU,去找華碩。跟華碩說,板子進得了XP我就拿回去。
果然拿回去了。

整套新電腦拆拆裝裝近十次,只剩下CPU可以懷疑就拿去換。回來就好了。

心得:只要主機板自檢完開機,出問題進不了XP,不是CPU就是RAM。(如果是用久的主機板,就有可能是主機板CPU或RAM的電路出問題,這前幾天遇上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台搬去建國路測試, 店家說沒問題, 說叫我換條延長線或換個獨立插座試試

回家後換了一個電源插座及一條延長線, 發現狀況依舊,好無助喔! 華碩說板子沒壞,高雄建國路的店家也說沒問題,   而原先的插座及延長線在別台使用又無問題!   究竟問題會出在那?

网友B:
華碩說主機板沒壞,應當就沒壞。問題可能出在別的地方,這你可得自己仔細去找了。

我曾送幾次東西給華碩或技嘉,人家說沒問題大概就一定沒問題。
因為我後來再仔細找,問題多是出在其他地方沒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後換了一個電源插座及一條延長線, 發現狀況依舊,好無助喔! 華碩說板子沒壞,高雄建國路的店家也說沒問 ...

您換個地方試看看吧....
至少要從臥房換到客廳...搬到廚房試也可以...

网友:
若是裸板&XPE做測試還有問題,那我會懷疑是CPU和RAM的問題...
若是裝在機殼上用XPE做燒機測試會有問題,那我會懷疑是光碟機有問題,或是機殼上的P-SW或R-SW又或是前置USB有短路造成自動關機,這些都是我遇到過會造成自動關機的情況,提供您參考....

网友C:
.

前两天刚修了片M2N68 V2.0的,也是上电就断,桥芯片虚焊了,BGA加焊后就好了.
这个板桥容易虚焊,通病了

网友:
我曾經在台中皇家送修主機板
皇家說沒壞,但我拿回測試就是會出問題

送修了四次,皇家說換了塊良品給我,但我確定是同一片主板

之後就都正常了

网友:
方向當然是主機板以外的東西
跟電有關的優先查
電源來源.電源供應器.電源按鈕.reset按鈕
主機板扭扣電池.cpu針腳.散熱器
等等

通常還是土法煉鋼除錯居多

网友A:
你先用祼機重裝 xp 看看有沒有問題
你的關機應該是自動重開機吧
如果是自動關機(不再開機), 比較像大大們說的 cpu 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用祼機重裝 xp 看看有沒有問題
你的關機應該是自動重開機吧
如果是自動關機(不再開機), 比較像大大們說 ...

拔除所有週邊(裸板), 剩主機板、cpu、ram、power,在ram及power都是良品的前題下(別台拆下的),以一字起子測試開機, 有時聽到 B 聲(主機板已檢測開機OK) 後沒多久自動斷電(不是重開機),有時是以一字起子碰觸JUMPER後馬上斷電, 上網爬文,有人說是AMD CPU 與散熱風扇會有加壓不良問題,也許我該朝這方向看看,只不過在商家那開機進BIOS看溫度又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刚修了片M2N68 V2.0的,也是上电就断,桥芯片虚焊了,BGA加焊后就好了.
这个板桥容易虚焊,通病了 ...

請問 桥芯片 虚焊,是指CPU 還是CPU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桥芯片 虚焊,是指CPU 還是CPU座呢?

整合橋吧n_10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華碩說主機板沒壞,應當就沒壞。問題可能出在別的地方,這你可得自己仔細去找了。

我曾送幾次東西給華碩或 ...

華碩說沒壞, 不一定就是沒壞, 因為我送去華碩, 華碩也堅稱沒問題, 最後也是壞了 @@
因為我認為他們也是做簡單測試

我有一次遇到一塊精英的板子, 看起來正常, 唯一玩楓之谷就會當機(READ/WRITE ERROR), 換了硬碟和記憶體也沒有
拿去 ACER 修了三次, 說什麼用 I/O 測試都沒問題, 退回來

最後好死不死不小心測出來, 確定是主機板的問題, 怎麼抓到的? 分享一下
因為重灌很多次, 偷懶沒做 GHOST , 最後賭爛了, 做了 GHOST 後,  再做 GHOST 還原, 結果發現 GHOST 的還原檔是壞的 (硬碟是新的), 於是又重新安裝 XP 再做 GHOST , 再還原, 結果 GHOST 回應還原檔是壞的, 再送去 ACER 跟技師連絡, 告知狀況, 最後換一個新的主機板, 所以連原廠的技師也會有測不出的時候, 又加上現在都7天完修的壓力, 故障品又多, 他們人力有限, 也沒法真的測得很仔細, 到底他們怎麼測的, 也不得而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華碩說沒壞, 不一定就是沒壞, 因為我送去華碩, 華碩也堅稱沒問題, 最後也是壞了 @@
因為我認為他們也是做 ...

你的說明又提醒了我一件事。沒錯,有時會有怪問題。

以前我有一片華碩P4的板子,用起來怪怪的,有時能開有時不能開。拿去華碩說,能開機我就拿回去。結果真的可以。當然就不好再懷疑,就拿回家但沒再用了。到了過保固,又發生一樣的問題。拿去給華碩,說能開機但不一定正常。這次請華碩好好試一試。

後來華碩來電說應該是南橋有問題。由於過保前有相同送修記錄,故免費換一片良品。

華碩服務還是不錯的!!(用久了有怪問題不能怪華碩)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桥芯片 虚焊,是指CPU 還是CPU座呢?

是桥,不是CPU,也不是CPU座,这个板是单桥的板,就是主板上带散热片那个大芯片

网友:
有碰過延長線出問題~客人從另一房間拉延長線.但那條延長線也市插在另一條上..上面還插冰箱.飲水機
.就一直出問題.跟客戶說它還一直說不可能..但是換位置後就沒來了~

网友:
我推測你使用的AMD CPU為 X 5200 OR 4800 其中一個
建議更換CPU善熱ㄈ風扇後從安裝系統看看
硬碟 使用MHDD 掃過看有無>500<500  AND BAD

网友D:
應該是版子問體 ~我也是有過 測就是跳碼不過~~但是ASUS 說很正常可以跑碼..還有畫面
之後拿回家還是一樣    `那就...剛好在玩 東西 就給他短路囉 主機板 這下 ....版子就掛囉
之後工程師來電說 版子確實掛了..CC 換一片良品 就OK囉 ...
研判 可能是空焊...這種問體 時好時壞~最頭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版子問體 ~我也是有過 測就是跳碼不過~~但是ASUS 說很正常可以跑碼..還有畫面
之後拿回家還是一樣    ...

答對了! 華碩已換板子給我.詳見最上方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