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試交流有效值功率的小實驗

楼主(2011-12-14):
上一篇"交流電路與正弦波的簡介"中有提到要做個小實驗,讓大家了解交流的有效值是表示在相同直流下產生相等的功率的值。今天剛好在工作室,所以就利用現有材料花一點時間來做給大家看看。

下圖是我找到的一個大廠OSRAM的12V 50W的鹵素燈,我也找到一個鹵素燈專用的傳統式變壓器(現在應該都改成電子式的了吧!),現在大家知道我的東西有夠多了吧!

我們先用交流測試,請注意下圖!還記得我寫的那篇真假有效值TRUE RMS嗎?這兩台都是用TRUE RMS的電表測試的(光是這兩台當初買就超過2萬了),裝好之後就送電吧!

由上圖得知,用TRUE RMS電表測量加在鹵素燈燈泡的的交流電壓是10.26V,此時用TRUE RMS的電表測得通過的交流電流是3.7~3.8A跳動。
為了讓大家看到亮度,所以我再放一個照度計,如下圖︰

接著用同一個鹵素燈泡接直流,但是我的直流電源供應器輸出電流不夠大,只能用兩組並聯方式測試︰

直流就無真假有效值之分,我們直接看電源供應器上的LED顯位顯示即可,我設定輸出10.2V︰

結果是3.04+0.89=3.93A,跟交流一不一樣?其實算是一樣的,再放上照度計看看︰

也是一樣吧!通過這個小實驗我們可以印證,交流的有效值就是指與直流電消耗功率相等的值。

本來這個實驗後要跟著談負載的問題,但是因為剛好有事情要先處理,所以就等下次再聊囉!

网友A:
你的用交流電壓, 壓降值 1.74v  還蠻大的 !!

我只有 DC 的電源 , 要不然我也想試一試 !!!

网友B:
喔..... 鹵素燈.... 原來就是香港說的 "石英燈"..... 真是看一圖勝千萬字....

BTW, 我倒是想看看Wish大用電子式變壓器測試又會變成怎麼樣??

這樣也許可以順度比比看傳統變壓器跟電子式變壓器在工頻下的效率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用交流電壓, 壓降值 1.74v  還蠻大的 !!

我只有 DC 的電源 , 要不然我也想試一試 !!!

變壓器不足瓦是很普遍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 鹵素燈.... 原來就是香港說的 "石英燈"..... 真是看一圖勝千萬字....

BTW, 我倒是想看看Wish大用 ...

用電子式也是一樣呀!

网友C:
我也一直對這種杯燈他的耗電問題存有疑惑
110v上50w約2.2但  110v轉12v上50w這樣的耗電如何計算.
工耗是否相同.改天也來裝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一直對這種杯燈他的耗電問題存有疑惑
110v上50w約2.2但  110v轉12v上50w這樣的耗電如何計算.
工耗是否 ...

這個以前就跟大家說過了呀!

网友:
是喔~~沒爬到.我是一個壞學生n_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