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S 945G 關機後無發再開機

楼主(2011-12-14):
這塊主機板可正常開機,關機後,無法再重開,必須拔除電源過後才行

小弟有把電源24pin打阻,阻值皆正常.

想說這應該和開機電路有關係,所以小弟查了一下開機電路,對地阻值如下圖

比對過後這種阻值應該是正常
跑了一下電路,發現PS-ON直接進入I/O,
想請問一下各位有經驗的大大,這會是I/O掛了?

网友A:
我有一片就是I/O掛了, 一直躺在這裡....  = =!

建議你查下I/O的復位電路, 也有可能是軟關機後它沒重置....

PS: 精英什麼時做由ECS變成ESC(離開)了??

网友:
觸發後,IO沒有把PS-ON拉低,這時候,是會懷疑IO掛了,但是還要想的是,IO是怎樣知道要去把PS-ON拉低,這時候就是要有人告訴它,這人是誰?
在目前開不起來的情況下,開機排針電壓是怎樣的一個狀況等....可以想看看。

.....呃.....錯字還蠻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片就是I/O掛了, 一直躺在這裡....  = =!

建議你查下I/O的復位電路, 也有可能是軟關機後它沒重置.. ...

打錯字 感謝大大提醒

网友B:
我認為你應該先換一顆正常的 Power 裸測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你應該先換一顆正常的 Power 裸測  !!

小弟試過了,一樣問題...

网友C:
請問有修好嗎? 我也是關機後無法開機 想了解一下 打算1月中再來修
也是量過power都OK

主機板跟你不一樣是GA-8I945P-G-RH

不過I/O型號是跟你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有修好嗎? 我也是關機後無法開機 想了解一下 打算1月中再來修
也是量過power都OK

還沒有修好....最近比較忙,一直沒時間碰
加上業餘的,每次都要拆拆裝裝,想說等有空點再來弄...
很高興能與你一起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