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網路問題

楼主(2011-12-14):
剛剛去看了中華電信的網站,速率一樣是100M/10M的,
http://adsl.hinet.net/fttx_rates.html
http://www.cht.com.tw/PersonalCat.php?CatID=899&Module=Fee,Describe
上面是光世代企業上網費用,
下面是一般的光世代,
速率一樣的,怎麼價格會有差別,雖然是企業上網,
但是不就一樣是上網嗎?

网友:
上面的連結我沒特別去看.但中華電信老是這樣.就像營業用室內電話.和一般家用室內電話  營業用的月租沒記錯的話好像要三百多  .一般家用室內電話用月租只要七十多~~~~~差在那呢?  我也不知道  不是一樣這樣子打電話/接電話嗎?

网友:
差在可收更多錢啦,應該是一個名目而已,
若申請的住址是營業的,就要申請營業的。

啪謝,我指的是電話,網路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有兩個差別。
1、企業用,有附多個固定ip,而一般用戶,只有一個,但是,不是真的固ip。
2、集縮比的不同。這個我也不懂,只是聽人家說過,因為企業用的集縮比跟一般用戶用的集縮比不同。
所以企業用的網路速度比較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好像有兩個差別。
1、企業用,有附多個固定ip,而一般用戶,只有一個,但是,不是真的固ip。
2、集 ...

一般用戶,也有固定六個IP可以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戶,也有固定六個IP可以選擇.....

對呀!一般用戶也是可以選固定制的呀!
您可以看一般用戶如果選固定制的費用也是比較貴,價格跟企業用的一樣。
http://adsl.hinet.net/fttx_rates.html,您這個網址上的費用是已加上電路費。
所以費用其實是一樣的,只是差一個網頁有加電路費,一個沒有這樣。
所以固定制,應該就是企業用的吧!只是現在好像一般用戶也可以租用。

网友:
企業用戶和一般用戶的差別除了集縮比外, 前者還享有較高的優先權 (塞車時會先讓企業用戶連通)

當年ADSL剛開放時在下就去搶了.....雖然是個人申請, 但對CHT來說一樣算企業用戶.

楼主:
看樣子架站使用企業上網或者一般用戶,差異應該不大

网友:
差異在權重...
當頻寬發生壅塞時
企業用戶享有比較高的優先權(針對都是光世代或是ADSL)
所以一般用戶的封包就會被優先丟棄...

級縮比的部份@是關鍵在機房
那一段反而差異步是那麼明顯

网友:
企業用戶申請時就有6個固定IP,
一般用戶如果沒有特別申請,通常都只是浮動的IP,
就算申請,也是只有一個固定IP!
所以就是差在固定IP的數量!
因為現在全球的IP數量快不夠了,所以要有固定IP的話,
就要付比較多的錢~~

网友:
對ISP來說...

固定IP.....是真的由你申請使用的IP位置,具有優先權高、集縮比小的特性

非企業用戶的固定IP:本質是浮動IP,只是它給的IP有效期比較長,
例如多少小時後會斷線一次(或者不斷),讓你重複領用"固定位置"
的IP,其IP的優先程度比較低.....

假網站的才需要真的固定IP,其他應用的就一般模式的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戶,也有固定六個IP可以選擇.....

一般用戶只有浮動IP
如果要固定IP則須要上網申請
但只有一個,而且也不是真的固定式,
隨時有可能會改IP,我的就被改過三次...

而企業用則是固定式ip,共六個
他使用的線路及伺服器是分開的
穩定性高很多,ip也不會任意改動
現在兩者的價差約兩倍,
以50m為例,浮動式為999元,固定式為1919

网友B:
一般用戶還有可能被強制換IP大約2~3天就不換掉
每次掛遊戲都會斷線= ="
申請一組固定IP  用AP分享出去  聽說   也是會有掛掉現象
都要在把AP斷電後再開啟  不然就是去設定  中斷   在連線  才可以上網
也就是說   一般用戶....無法很長時間的  使用一個IP
就算是固定的   也是會要你重新撥接一次
以上是我使用的心得
如有錯誤地方   請大大們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用戶還有可能被強制換IP大約2~3天就不換掉
每次掛遊戲都會斷線= ="
申請一組固定IP  用AP分享出去  聽 ...

你用的是哪一家的,
我用遠X的用了半年還沒有被換過IP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一家的,
我用遠X的用了半年還沒有被換過IP

中X電信!!
浮動IP   後申請1固定

网友:
中X電信!!
浮動IP   後申請1固定 7浮動  每24小時都會自動斷線一次
遠X,台灣x如果是申請固定一個ip 是不會斷

网友(2012-04-12):
一樣都是光世代
一樣都是dsl的架構!
但唯一的差異在於!!!企業級的光世代,在網路中的QOS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假設全島網路發生擁塞時
一般用戶(就是給最少錢的)會被優先丟棄封包
企業用戶會晚一點點被丟棄
但同樣都是企業用戶!
又分光世代(假專線)、傳統專線
那麼假設都是企業用戶
只有傳統專線的服務品質最高、優先權最大

网友C:
只有數位專線是保證頻寬的。
使用上是點對點,價錢也是點對點的距離來算(同一城區都是同價,超過再加價)
線路非常穩,但據客戶使用多年的經驗,平均一年還是會斷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數位專線是保證頻寬的。
使用上是點對點,價錢也是點對點的距離來算(同一城區都是同價,超過再加價)

~~我沒聽過數位專線!
但我猜你講得跟我講的是一樣(傳統專線)

優先權最高
穩定度最高
除非路下的幹纜被挖斷
否則要他斷線的機率非常低

然後出問題時找到問題點的世間很短(先決條件經驗要夠)

网友:
專線有分兩種,一種是類比專線另一種就是數位專線。

類比專線就是早期的專線電話,不需撥號只要這頭拿起話筒另一頭就直接響鈴,想要跟第三方通話也別談了,現在已經是非常少見了。

稍早期還有一種 4 線式的線路,正式的名稱是 4 Wire E&M,是給專線類比數據機用的線路,也就是現在數位專線的前身。

所以現在有許多人將數位專線的數位給省略了直接稱專線,以 CHT 的人稱呼是叫”數專“,前面的類比專線就稱為“話專”。

网友:
ok~~~那看來我開始接觸網路時~~
已經是末期了!!
就是數專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