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721 開機要先暖機一段時間才會有畫面

楼主(2011-12-15):
Viewsonic VA721 四燈大口
螢幕尺寸:17",4:3
最大解析度:1280*1024
故障原因:螢幕開機,要先暖機一段時間才會有畫面
拆開外殼,PI板上有電容凸頂了
PI板上的
C903:470UF/16V
C825:1000UF/10V
C910:470UF/16V
這幾顆電容都換掉,可以開機顯示畫面,不須等待了。
接上按鍵測試,OSD居然自動開啟,設定值還會自動調整,於是拆下按鍵測量,發現有幾顆按鍵阻抗過高,於是將5顆按鍵都換掉。再度開機測試,還是一樣,OSD自動開啟,設定值自動調整,於是查了網友所提供的資料,開始清潔屏線,還是一樣,下一步就是換掉24C16,再接回按鍵測試,天啊,還是一樣的結果,該不會是MCU掛了?不過我沒有燒錄器可以燒程序,看樣子這台賺不到維修費了。後來想到這台螢幕的VGA訊號線是直接拉到AD板的,它的地線剛測試時都沒有接地,或許是這個原因,死馬只好當活馬醫了,將VGA訊號線的地線先接好,再開機測試,哈哈,OSD不會自動開啟了,可以交機了。

今天的主角 VA721

PI板

AD板

已換好的按鍵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換日系電容會撐比較久喔!

网友:
又學一招!!恭喜修好~

网友:
酷~~真是好耶~~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A:
看到這篇.我不想跟別人一樣只會"恭喜完修".
1. VGA GROUD點有好幾點.
2. 理論上應該不是這個原因造成.
有驗證過嗎?
返修機會很大哦.
如有返修再貼上來討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這篇.我不想跟別人一樣只會"恭喜完修".
1. VGA GROUD點有好幾點.
2. 理論上應該不是這個原因造成.

謝謝W大的提醒,因為這台螢幕是客戶的,所以沒有太多的時間驗證,如果返修再貼上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