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小狗機零件問題

楼主(2011-12-15):
編號PC112那顆100/25V有替代零件可用嗎
還是哪裡有的買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416_2297358_8935934,0:1323886391_3z4_695554028

應該是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61573638&ref=http%3A%2F%2Fsearch8.taobao.com%2Fsearch%3Fq%3D%25 ...

換過了鋁電容跟鉭電容都不行
規格一樣但毛病還是存在換回原廠那種就OK

网友:
有這麼奇怪的事?? 我配件不多, 一向都是用鋁電容代換, 到現在都還未見過不成的的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過了鋁電容跟鉭電容都不行
規格一樣但毛病還是存在換回原廠那種就OK

我也是換成一般的鋁質電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