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無8bit mcu驅動馬達正弦波產生程式?

楼主(2011-12-15):
產生驅動交流馬達正弦波有簡單(查表)及精準無廢熱(解聯立方程式),一般商用機為求馬達效率都用16bit or 32bit mcu來解聯立方程式。
1、有無atmel 8bit AVR(ATMega)用或可porting的8051 code的聯立方程式原始碼?
2、8051驅動文字型lcd、繪圖型lcd、spi eprom的code網路上找到處都有,請問avr這類的code,有無專門的網站或freeware可參考?
謝謝各位告知

网友:
EXECL 有SIN() 公式 利用此公式 建立10進制參數表
再換算成 8bit /16bit or 32bit 參數表   多少bit 由你決定

如果有現成參數表如16bit or 32bit  而你只要8bit參數表
可以取高位元前8bit
ex: 10101010 11111111 10101010 00000001
取高位元前8bit 10101010

SIN(N) N筆資料由你決定 記得0~360度(可以有小數)後回歸起點

网友:
運算速度是關鍵.
8 BIT, 若沒有專門除法指令的, 搞個 16 BIT / 8 BIT已經耗很多資源.
看看查表法, PWM 輸出, LPF 瀘出正弦波可能比較實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