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求助] 三洋 ST-20GF1 電視機,開機後綠燈閃一下沒畫面

楼主(2011-12-15):
請問各位大大,傳統的CRT 三洋 ST-20GF1 電視機,開機後綠燈閃一下就沒畫面了
有時開機又有畫面,但一下子就自動熄掉了,紅色LED電源燈還亮著,但搖控器怎麼按都開不了
還請各位維修高手指點一下維修方向,感恩...

网友A:
請參考此帖,你的機型與此線路相同,注意變壓器前方的繼電器經常空焊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41-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此帖,你的機型與此線路相同,注意變壓器前方的繼電器經常空焊
http://bbs.pigoo.com/thread-34341-1-1 ...

謝謝tsao0427大大的指點,我再試試看.

网友B:
電壓過高 鎖住 右邊變壓器旁可變電阻分壓電路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過高 鎖住 右邊變壓器旁可變電阻分壓電路掃一下

感謝BIG_OLD_2大的維修指點,明晚再來仔細測量那區塊的零件,謝謝喔!

网友C:
把這2科47uF50V的電容換掉即可完修

這型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這2科47uF50V的電容換掉即可完修

這型的通病

應該是這一顆C511 47uf/5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這2科47uF50V的電容換掉即可完修

這型的通病

紅豆尼^_^...真的這麼簡單丫,那一區我量來量去都量得霧煞煞了,感謝jackhiphop大大的讚助...

楼主:
手邊剛好沒有47uf 50V的電容,只有22uf 50V的,只好把它們用併聯的方式接上去了,目前開機很正常,不會再突然熄掉了,總算可以對媽媽有個交代了...再熱機久一些看會不會有問題,再此先謝過各位高手的鼎力相助,小女子感激不盡...

楼主:
RE: [求助]三洋ST-20GF1電視機開機後綠燈閃一下沒畫面[已完修]

換了電容後就好了...又可以省下一筆錢了,超高興的說...
在此非常謝謝各位高手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