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37吋BENQ電源求助

楼主(2011-12-15):
電源板全貌
電源板型號
背部
插PIN
插PIN
短路5VSB.PO後5V,12V正常,但是16V升高至18V,24V升高至28V,所以上機時開機3秒就關機了,請前輩幫忙,告知可能區域或IC,謝謝,

.

网友A:
版大…您有接負載測的電壓嗎 ?
這電壓…應不是保護 (3秒就關機) 的主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您有接負載測的電壓嗎 ?
這電壓…應不是保護 (3秒就關機) 的主因 !

回s大,我換了一塊42寸的電源扳上去,電視就正常了,確定這片電源扳是故障的,請s大指教。謝謝。

网友B:
追這兩組電源回朔給ㄧ次測元件!!
還有測試時PFC工作正常嗎?
電壓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s大,我換了一塊42寸的電源扳上去,電視就正常了,確定這片電源扳是故障的,請s大指教。謝謝。 ...

已發消息給您,再有問題,歡迎來電共同研究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發消息給您,再有問題,歡迎來電共同研究 !

謝S大,先試試看,如有完修,再PO文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這兩組電源回朔給ㄧ次測元件!!
還有測試時PFC工作正常嗎?
電壓呢?

L大,測得電容2端398V,估計PFC應是正常工作,努力中.謝謝.

网友:
那追讓電壓上升異常的元件!

网友C:
檢查16v跟24v(同一科變壓器)這組的震盪pwm ic附近有無電解電容

換掉可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檢查16v跟24v(同一科變壓器)這組的震盪pwm ic附近有無電解電容

換掉可能有用~~ ...

試試看,謝謝。

网友:
開機直到關機時各輸出電壓是否有變動?

网友(2012-03-27):
請問樓主修好了嗎? 我的電源板和你一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