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6547主機板錯誤碼CC (已解決)

楼主(2011-12-15):
請問一下

msi  ms6547主機板在 pti 9 除錯卡 出現 代碼: CC /ami bios
請問什麼情形, 我想拿去給專業的維修商修,
其實這塊主機板根本不用修, 但我的朋友堅持要送修

所以想先了解一下狀況

12/16補充
=====================
1.可以正常開機到 XP (目前xp正在重灌後的安裝軟體過程)
2.開機到XP桌面後, 不定時重開機, 也就是開機到桌面後在一分鐘內重開
3.一定會發生畫面全黑, 像是螢幕被關閉, 也不會重開機, 鍵盤燈號當住, 螢幕電源燈變橘色
4.不能同時插兩隻記憶體, 很容易當機或是不開機 (會短嗶聲, 記憶體有問題的嗶聲), 記憶體分開插則沒問題
不過有點懷疑記憶體可能有點問題
5.電源是SEED 400w全新

會不會是北橋晶片有問題呢

CPU: INTEL CELERON  P4 2.4 (478)
RAM: 256MB X2
顯卡: NVIDIA FX5200
網卡: DL-LINK 530TX C1
USB2PORT 擴充卡
POWER : SEED 400W

DEBUG卡: PTi9 液晶中文繁體 / 英文 (我是用這塊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65240288)
=====================

网友:
能具體說明一下嗎n_086| 因為沒有很明確地的說明想幫忙也不知道該怎樣幫.所以大大們乾脆不說話了n_081| .首先要有點基礎的發文  1.主機板狀況能否開機.(有些診斷卡不跑碼可是能開機歐因為不相容狀況一般我都插2張)2.如果你是說不能開機的話那插上診斷卡顯示cc只有award=關斷不可屏蔽中斷處理器(查主機板的非屏蔽中斷控制單元電路)..所以這類型的先查供電.P.C.R的原則查修n_086|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具體說明一下嗎 因為沒有很明確地的說明想幫忙也不知道該怎樣幫.所以大大們乾脆不說話了 ...

大大您好

我補上資料了

另外請問非屏蔽中斷控制單元是什麼電路??

測試卡有沒有正確的使用方式呢??

网友:
你的測試卡可能沒有正確顯示請換插槽在測看看.............因為...能開機的話基本上都跑過26了(前面還一堆碼)不可能是cc或是你的測試卡剛好不相容那塊主機板.能開機基本先檢查散熱...記憶體插槽跟agp插槽用小隻1字起子刷一刷(ide插槽插檢測卡的也要刷一下)..記憶體跟顯卡金手指區塊用橡皮擦擦一擦....建議你去新手區看一下或是搜索..因為很多基本功在那裏就有了...基本上還是要有故障碼抓問題才快..以上處理完搞不好就好了....能進XP一段時間黑屏關機>>>這個部分在處理完清潔接點後還是一樣的話那方向是1.電容2.顯卡3.CPU插槽虛焊或接點不良4.北橋..供電..虛焊(478還沒看過北橋虛焊)..478的板子二手價也幾百塊不值得修可以拿來練功夫n_141|

网友B:
就單獨插顯示卡+1條ram+cpu開機跑XP 試看看...
另外看電容有無凸起~
如果ok再慢慢插卡一片一片回去...
不穩的話就換槽插~

478已經不值錢了..整台也是幾百就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單獨插顯示卡+1條ram+cpu開機跑XP 試看看...
另外看電容有無凸起~
如果ok再慢慢插卡一片一片回去...

我那個同事非常節儉, 他在網找到一家專門修主機板的公司, 但是我得幫他確認問題
奇蹟似的, 竟然可以正常安裝xp及開機, 結果過了一個假日, 昨天一開機, 出現

該試的都試了, 該檢查都檢了

下列檔案遺失或毁損, 無法啟動 windows:
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你可以用原始安裝磁片或光碟片來啟動windows 安裝,

再也開不起來啦, 我已經懶得浪費我的時間去幫他了
同事也要有人性, 我也要上班工作的, 總不能都一直要我放下工作, 幫他私人做事吧

网友:
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裡面是裝登入檔的...
一般造成登入檔損壞的大都是
Ram故障/超頻/硬碟問題

不想管它就放它自己找出路吧~

楼主:
下列檔案遺失或毁損, 無法啟動 windows:
c:\windows\system32\config\system

這個問題, 微軟有提供處理程序, 還不會太難, 只是會有不同的問題出現, 就放棄了

謝謝您的指導

楼主:
最後回報
1.顯卡更換
2.硬碟更換
debug card 錯誤碼還是存在, 但看起來沒什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