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堆SCSI硬碟不知該如何檢測.苦惱中@@

楼主(2011-12-15):
http://bbs.pigoo.com/thread-33020-1-1.html

話說從認識的公司收了一台老伺服器及多台磁碟陣列.裡面有ST373405LC SCSI硬碟數十顆.想說測試好在拿到網路上拍賣.但數量眾多.該用怎麼方式才能測試及刪除資料.因為是認識的人上班的公司.不想裡面還有原公司的資料.眾高手請指導一下方式吧.還有W大這種磁碟陣列機不知道論壇用的道嗎?如果用的到我可以贊助一台給論壇.
目前伺服器我已經重灌windows2000了.原本裡面是2顆34GB坐陣列.因為我BIOS不會設定以變成2顆硬碟了.

网友A:
一台電腦只能一次測試一個硬碟吧!據我所知只能一個一個測試!
73G?
我們論壇的伺服器已經有RAID,不過如果你有好的SCSI硬碟我可以跟你買,如果你是要贊助論壇,那我會把你的帳號列在熱心會員贊助設備清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電腦只能一次測試一個硬碟吧!據我所知只能一個一個測試!
73G?
我們論壇的伺服器已經有RAI ...

目前我測試IDE.SATA有沒有壞軌常用這個軟體CrystalDiskInfo.好處是可以同時在系統下就可以知道硬碟的健康狀態.不用用MHDD一顆一顆掃壞軌.SATA如果主機板有AHCI可以熱插拔更方便.直接接上原全不用重開機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壞軌的狀態.但剛剛試過伺服器那台裡抓不到硬碟資訊.所以苦惱中.用光碟開機想用MHDD掃也偵測不到HD><.............

硬碟部分是73GB的W大需要幾顆呢?不多的話就算是贊助的吧!但等我會測試後再寄給你.

网友A:
SCSI的硬碟我都是用SCSI卡裡面的檢測程式測試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SI的硬碟我都是用SCSI卡裡面的檢測程式測試好壞。

SCSI裡的檢測工具是不是像這個一樣.剛剛找到的一個是FORMAT另一個是這個工具.如果有錯誤或壞軌會提示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CSI裡的檢測工具是不是像這個一樣.剛剛找到的一個是FORMAT另一個是這個工具.如果有錯誤或壞軌會提示嗎 ...

檢查沒有錯誤的話就不要用低階格式化,如果要用到低階格式化才會好的話,我是認為它已經不健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沒有錯誤的話就不要用低階格式化,如果要用到低階格式化才會好的話,我是認為它已經不健康了。 ...

那是低階喔@@暈倒.難怪剛剛測試完想說格式化一下40幾分鐘還沒完我就重開.進系統竟然抓不到.......看來還得再做一次低階了.(會想要FORMAT是因為之前在系統裡要格式化會出現無法格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沒有錯誤的話就不要用低階格式化,如果要用到低階格式化才會好的話,我是認為它已經不健康了。 ...

剛剛發現如果硬碟接在陣列機裡SCSI BIOS顯示SYNC只有40.但主硬碟卻有160.....所以決定把所有硬碟拆出來了測試.計算了一下時間測1顆大概35分鐘.1天上班時間大概可以測18顆.就這樣給他測下去吧.看到時候有幾顆勘用的.希望能100%堪用.+U.測試完再跟W大報告成果.

网友B:
我建議你用硬碟廠商提供的診斷程式做檢測,測試結果比較具
參考價值(網拍時你可以強調這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議你用硬碟廠商提供的診斷程式做檢測,測試結果比較具
參考價值(網拍時你可以強調這點)......

昨天有找希捷原廠測試的程式 SeaTools Enterprise在我的工作機電腦可以安裝.但在伺服器這台卻無法安裝.伺服器這台原本是2000系統因為介面不習慣先改XP了.但同樣用是XP卻無法安裝還不知道問題出在哪.所以就照W大建議的用SCSI裡面的工具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沒有錯誤的話就不要用低階格式化,如果要用到低階格式化才會好的話,我是認為它已經不健康了。 ...

目前還發現SCSI裡面的檢測工具裡好像還可以修復壞軌耶.reassign blockt查了一下意思是再分配區塊.這算是修復壞軌嗎.還是只是隱藏起來爾以.但選YES後再測試第2次就通過測試了.

网友:
應該是將硬碟內預備的磁區"置換"出來用.....(壞的藏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