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RAID的問題

楼主(2011-12-15):
我想要做RAID,目前有看中兩種,
1:RAID0+1
2:RAID5
請問這兩種RAID除了都具有,效能與安全,
還有其他差別嗎?

网友A:
硬碟數量不同外,
RAID0+1效能高,安全低(最少要4棵)
RAID5效能中,安全中(最少要3棵以上) 多加硬碟可提高安全(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數量不同外,
RAID0+1效能高,安全低(最少要4棵)
RAID5效能中,安全中(最少要3棵以上) 多加硬碟可提高安 ...

所以整體上,還是RAID0+1比較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整體上,還是RAID0+1比較優

安全低ㄟ一般工作站ok,(不當資料庫就ok),伺服器都RAID5較安全

网友:
維基百科上寫的有關RAID,各式RAID都有寫....
http://zh.wikipedia.org/wiki/RAID

另外這裡有一篇有關RAID的文章,我是覺得講的頗詳細易懂的,可以參考看看.....
http://www.oc.com.tw/article/0804/readarticle.asp?id=6376

我自己的伺服器做RAID 1.....因為我不考慮效能,只考慮資料安全及完整性....
而且考量最低需求硬碟數量所以用RAID 1......

网友:
即使是RAID 1, 資料還是要勤於備份..........

常聽到兩顆硬碟同時壞給你看的鳥事.

网友B:
如果你要做 raid5 最好4顆, 一顆做 hot spare
然再做 raid5 +1, 如果不這麼做, 就只有靠備份

可以做raid 5的卡, 好點的都是三萬起跳, 一般幾千元的, 我都不敢用, 連raid 0 都會出包

raid 1 是便宜, 不是比較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要做 raid5 最好4顆, 一顆做 hot spare
然再做 raid5 +1, 如果不這麼做, 就只有靠備份

是RAID5+RAID1嗎?
這樣的話就需要8顆硬碟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AID5+RAID1嗎?
這樣的話就需要8顆硬碟吧...

RAID5+1, 也可以稱做RAID 51
就是先做RAID 5, 最少3顆硬碟, 如果需要 hot spare, 那就需要4顆.
然後再做RAID 1, 如果只用3顆硬碟作RAID 5, 那就需要再3顆做RAID 1, 所以總共是6顆,
如果RAID 5 有再加1顆做 hot spare, 那RAID 1就需要再加4顆才能相互做映象, 所以總共是8顆.

不過說實在的,我幾乎沒看過有人做RAID 5+1.....
倒是RAID 5+0還有見過....
不過比較常見的還是RAID 1+0或RAID 0+1....
像我只做RAID 1....說是不重視效能,只考慮資料安全及完整性....
其實還是有考慮到"錢"的因素....畢竟只要2顆硬碟還是比較便宜....
當然如果"錢"不是問題的話,我也想做成RAID 1+0或是RAID 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RAID5+RAID1嗎?
這樣的話就需要8顆硬碟吧...

是的, 要八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