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機車會頓是什麼原因?(已修好)

楼主(2011-12-15):
我的機車三陽一代悍將1997年出廠,這幾天騎的時候會一直頓一下而且是連續性,像有人幫我按煞車一樣,引擎也會像催油門又放開又催油門又放開這樣的聲音,是哪裡有問題?還請板上機車達人能幫我解開疑惑.

前天牽去機車店修,換了一個跟電有關的的零件,把坐墊拆下在排氣管上面有一個長圓型的零件,這次故障是電路問題,我發覺以後機車故障先從電->傳動->引擎作維修的思考方像可能會比較簡單點.

网友A:
有沒有爆震聲音 如果有是汽油和空氣壓縮比不正常
但如如您所敘 可能原因
1化油器有堵塞=需要清理就可以正常
2化油器上方的(襯墊)老化或是破洞
3油箱有水氣或以經油泥過多 濾油網塞住了
4高壓線圈 快要故障 或點火繼電器快掛了
5要拆這些需要一些經驗 您可能要給專業( 處理 )了

希望您看得懂

网友B:
機車會噸是因為離合器打滑~~~~~~~離合器與碗公磨擦力不夠/離合器換掉就好了/也可以拆下請人貼皮.如果有人知道那裡有在幫人貼皮的話~~~痳煩也告訴我一下我也想要貼~~~~~~~~一直都找不到~~~~
最好在台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機車會噸是因為離合器打滑~~~~~~~離合器與碗公磨擦力不夠/離合器換掉就好了/也可以拆下請人貼皮.如果有人知 ...

可以diy喔
要不要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機車會噸是因為離合器打滑~~~~~~~離合器與碗公磨擦力不夠/離合器換掉就好了/也可以拆下請人貼皮.如果有人知 ...

甚麼機種

网友B:
新迪爵~~~~~~有人說風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diy喔
要不要教您

diy貼皮嗎>?還是換離合器
我之前有自己換過副廠的~~~最近又會噸了真的沒檔頭
才騎一萬多
才想把之前換下來的拿去貼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貼皮嗎>?還是換離合器
我之前有自己換過副廠的~~~最近又會噸了真的沒檔頭
才騎一萬多

那個鐵盤用砂紙磨一磨
離合器片 用鋸子割一格一格像
避溝槽  就可以啦

離合器片會打滑 就是這個(原理)啦
那顆螺絲好像是17號的
等等就可以動手
外殼是10號 可用T10轉動喔

网友:
要拆傳動~~想到就懶~~~之前為了換離合器~還買了電盤怪手~~~等我有空再說吧.鐵盤用砂紙磨一磨
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我想重貼皮應該會好一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迪爵~~~~~~有人說風雲

再換心的還是沒有多久又會壞
試試我說的方法
不會害您
最近可以去您家嗎
想喝(飲料)可以嗎

网友:
如果改那個離合器的彈簧,不知有沒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沒有爆震聲音 如果有是汽油和空氣壓縮比不正常
但如如您所敘 可能原因
1化油器有堵塞=需要清理就可以正常 ...

2.襯墊是什麼?
3.我也有懷疑,最近常下雨,車子都發不起來,前天把您說的那個水泄掉才發現很多水.
爆震音是哪種?排氣管的話有時候會爆震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會噸是因為離合器打滑~~~~~~~離合器與碗公磨擦力不夠/離合器換掉就好了/也可以拆下請人貼皮.如果有人知 ...

這裡我也猜想過,有可能是變速系統有問題造成變速出錯,想歸想拆開來我也看不懂到底有沒有壞,壞這邊修還便宜,如果壞引擎部分我就挫賽了.

网友:
如果化油器排完水還是會頓,就要考慮檢查自動油杯負壓管是否脫落或破洞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襯墊是什麼?
3.我也有懷疑,最近常下雨,車子都發不起來,前天把您說的那個水泄掉才發現很多水.
爆震音是 ...

排氣管的話有時候會爆震音.  點火不良 就會發生

2.襯墊是什麼?  是在化油器上方(好像是4個+字螺絲鬆開)就看見了
這個會(破掉)就會時加油時不加油

3.我也有懷疑,最近常下雨,車子都發不起來,前天把您說的那個水泄掉才發現很多水.
如有水清理完畢 要更換油管上的(過濾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排氣管的話有時候會爆震音.  點火不良 就會發生

2.襯墊是什麼?  是在化油器上方(好像是4個+字螺絲鬆開) ...

真空膜就真空膜,幹嘛叫它襯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膜就真空膜,幹嘛叫它襯墊!

我不知真正(學名)叫甚麼

楼主:
感謝大家的幫助,我決定這幾天牽去機車店修比較快,話說剛看報紙發現PGO 125cc 出水冷款,這台不知道好不好?之前是考慮如果壞掉的話要買三陽金發財,剛剛看到這台水冷車感覺很耐超的樣子.

网友:
地瓜(TIGRA)125除了一些組裝上的小毛病外,整體評價還不差,可以去搜尋車主相關意見

网友:
請問你說的是這個東西嗎?
借個網路上的圖片秀一下(((高壓線圈)))~~ H (小型).jpg

网友(2012-02-17):
其實高壓線圈沒那麼容易故障
一般都是一次側接觸不良或是高壓側破皮漏電
可以自己處理不一定要換新

网友:
我的機車也是頓很久了,停紅綠燈偶而還會熄火,騎了15年的車也很耗油,

最近我發現特別耗油的原因(一公升騎不到5公里),因為我都蛇行....

网友:
分享我所遇過機車會頓的原因~
1.火星塞考爾接觸不良
2.離合器作動不順(內部圓柱鐵已磨損)
3.傳動皮帶受潮
4.碗公與離合器表面有油漬導致皮帶打滑
5.關於高壓線圈不良,記得好像是會熄火吧!!

网友(2012-03-20):
有人會指著前面人的機車冒白煙,沒有看到自已的後面也是在吐煙。這個畫面只有以前有,那二行程的機車常有這個情形。現在有驗車了,情形也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