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高頻信號產生器Wiltron 6631 10~16GHz 維修記

楼主(2011-12-16):
故障情況:開機後顯示error 20 21 22 22.ee ,打開後發現
钽質電容10uF 25V 在A3 Maker板,燒毀兩個.
更換完成
钽質電容10uF 25V 在A10 FM板,燒毀壹個.
更換完成.
钽質電容10uF 25V 在A5 FREQ. INST板,燒毀一個.
更換完成
個模組板
模組板未插入.
模組板插入後,準備送電前,大合照.
送電完PASS.
用HP5340A測輸出頻率9.9800069GHz
報告完畢n_109|

网友(2012-02-22):
大大真是高手,高頻信號產生器都能維修,謝謝分享!!

网友:
哇!第一次見到钽質電容燒掉,開眼了,謝謝

网友A:
這真的開眼了!
不知道樓主有沒有時間,
可以為我們這些新手介紹一下這個高檔儀器啊?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真的開眼了!
不知道樓主有沒有時間,
可以為我們這些新手介紹一下這個高檔儀器啊?

使用及維修手冊:http://www.ko4bb.com/manuals/ind ... ble_Sweep_Generator
我是先修好才找到維修手冊的,
因為看錯面板標示,以為是10Hz到15.5GHz,其實是 10GHz to 15.5GHz
修好才知道,無法將頻率調到10GHz以下.才發現.
本來要用它來做NA網路分析,但是10GHz以上,一條電線都已經是一個元件了(可能還不只)
這是它的YIG振盪器,主要的頻率由此發生.
RF部分
回授部分
合起來如下圖
一般來說我们將待測物DUT放在Coupler處(示意圖)
我们將可以得到類似下面的圖(示意圖)

网友:
感恩啊!
感謝分享的啦!
原來是用在高頻設備的檢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