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an itz 700W 求內部芯片資料?『完修』

楼主(2011-12-16):
請教各位先進,這幾天在修一隻tagan itz 700W的電源,發現有5V待機,但聯通綠色和黑色沒有其他電壓輸出,向前看發現一片GM6800G的芯片管理APFC和主電源的輸出,到它好像就沒工作,但又無法查到datasheet,故請有相關資料的前輩能不嗇賜教,謝謝!

我沒看清型號

我沒看清型號

標牌

標牌

內部1

內部1

內部2

內部2

這張圖片上的C14就是故障點,我更換了就好了。是通過示波器才找到的故障點,它是連接左上方兩顆三極管到推動變壓器的耦合電容,推動變壓器再到主電源的一次側的一對開關管,所以C14失效造成主電源無輸出,還有,這台電源是要有power-ON信號後APFC才開始工作,我以為是APFC部分也故障呢,還好有大大提供的資料才沒有走彎路。失效的C14的屍體被熱風槍吹飛,要不我還想把C14測量一下看是什麼情況,沒辦法就只好找一個顏色和體積差不多的代換了,還好成功。

故障點

故障點

電路背面

電路背面

网友:
是CM6800嗎?最好PO個圖讓大家幫你看看 ~

网友A:
看看是否是這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是這一顆

謝謝Slimboy大,果然是CM6800G。更是感謝您提供的寶貴資料,我把這個電源修好了。

网友(2012-04-11):
真的 , " 很 棒 " ,  恭喜完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