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態硬碟(SSD)

楼主(2011-12-16):
help............  新聞最近常在談固態硬碟(SSD) ,那這也可以維修??

网友:
什麼鬼???
要幫什麼...??

网友A:
可以阿....SSD是電子零件組成當然可以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阿....SSD是電子零件組成當然可以修

但是我有一顆OCZ30G的過保,送回原廠說不符經濟效益
又買一顆INTEL SATA3 250G NT120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有一顆OCZ30G的過保,送回原廠說不符經濟效益
又買一顆INTEL SATA3 250G NT12000 ...

當然,過保固代表廠商沒有義務幫你羞哩,付錢?
你買新的他賺比較多...當然沒有經濟效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過保固代表廠商沒有義務幫你羞哩,付錢?
你買新的他賺比較多...當然沒有經濟效益... ...

鈔票的數量決定電腦的力量...
一恨替代料件不好找 二恨獨門晶片腳難查
三恨練習對象找不到 四恨裝備不齊很困擾
五恨每回碰到很硬的 六恨維修信心屢遭挫
七恨廠家專搞特殊型 八恨維修資訊不齊全
九恨電子材料行難找 十恨工具過海翻倍漲
十一恨烙鐵用久不吃錫 十二恨焊點散熱不熔化
請問一下這些我要如何顯示的方法

网友:
在設置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