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矇到的SYNCO DVD PLAYER 維修

楼主(2011-12-16):
這是領導大人尾牙抽到的,在雜務間放了2年,年初拿出來每天猛看韓劇,前幾天因為一放片子就馬達猛轉然後當機,當然小弟又要出公差了

外觀

拆開上蓋

依往例紅框內排線頭拆下來清理

結果無效,觀察上片動作,似乎主軸馬達一轉就會動作不穩定,推測電源異常

先把AD板上所有插頭拔下重插並且清潔

再組裝後上片,可以正常撥放了,連試3片都可撥放完畢,可以向大人交差了

网友A:
故障原因寫:AV看太多

維修費用:800

网友B:
真得就這樣修好了...?那故障原因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得就這樣修好了...?那故障原因是什麼?

小弟懷疑是AD板上接頭接觸不良阻抗升高,導致馬達一轉雷射頭功率就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寫:AV看太多

維修費用:800

領導大人會說:要看就來看老娘,看啥小日本AV

网友:
大哥 您真勇敢
   把 PLAYER/溶劑/螺絲/螺絲起子  放在 CRT TV顯示器上 作業

网友C:
原來領導大人是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領導大人是女的....

領導大人、女王都是老婆大人的代稱

网友:
引用 楼主:
領導大人、女王都是老婆大人的代稱

 喔.... 我一直都在奇怪為啥公司裡的領導可以一整天的看韓劇, 原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原因寫:AV看太多

維修費用:800

同意A大第一排的說法

网友:
那就給領導大人整整.......

网友:
跟我之前修的那台聲寶板子都一樣.公板真好用
恭喜完修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