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烏骨雞學姐跟團的今天已發貨

楼主(2011-12-16):
大家好︰
烏骨雞學姐要我幫她代發一下,今天會把各位有跟團的貨全部寄出,請大家有收到貨後驗收一下,有問題請出來不用客氣。

cnpan的貨有一樣惠民發錯了,cnpan的電話目前關機中無法連絡,我先把惠民發錯貨的東西先留置,其它先寄給cnpan,請cnpan有看到的話把電話開機。

我還有一些貨惠民近期會出給我,所以有問題的話請儘早跟我說。

网友A:
知道了........希望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希望一切都不會有問題.......

工具買來了就是學習熟練它的開始,有心得的時候別忘了上來分享。

网友:
抄收~~抄收~~

現在起~~每天站在門口等"郵差"~~~

网友:
收到貨要來個開箱照嗎^^?

楼主:
昨天我跟烏骨雞學姐把貨全部拆開清點一次,順便檢查外觀有沒有損傷,再全部打包分裝起來,所以我可以確定外部沒有損傷,除非從我家寄到各位家這段路出了問題(我在外觀有貼紅色易碎警告貼紙提醒貨運人員小心)。

雖然惠民還是弄錯了一樣,但是人工處理這麼多東西,實在也很難100%正確。
再提醒有買儀表或拆焊設備的朋友,收到貨後請儘快試機,有問題儘快提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具買來了就是學習熟練它的開始,有心得的時候別忘了上來分享。 ...

知道咧......有了裝備沒有作品似乎交代不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咧......有了裝備沒有作品似乎交代不過去.......

學習的路很長,不要太心急,光是熱風槍要拆焊的順手就要拆焊很多顆後才會有心得,有的甚至會拆壞很多顆零件或連電路板都拆壞,每種封裝的零件都有其拆焊的技巧,這些都是時間及經驗的累積。

网友:
引用 楼主:
學習的路很長,不要太心急,光是熱風槍要拆焊的順手就要拆焊很多顆後才會有心得,有的甚至會拆壞很多顆零 ...

所以我得找些不要的板來練習拆裝晶片、元件先......

网友:
點收ok,沒問題!
貨品都對,感謝wish和烏骨雞學姐!
謝謝謝謝!
期待下一次的團購啊!

网友A:
a471收到貨了...

經清點12項20件沒錯!唯AT-852D熱風槍的風槍氣管有個問題.....

就是管璧上居然跑出來一根細銅絲.....(被扎到手才發現的)

不知道是管子內部電線的還是由外面扎進去的...目前沒有處置

熱風槍與恆溫烙鐵因插頭的關係目前尚未實際送電測試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71收到貨了...

經清點12項20件沒錯!唯AT-852D熱風槍的風槍氣管有個問題.....

管璧上的細銅絲麻煩你拍照片給我看一下好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璧上的細銅絲麻煩你拍照片給我看一下好嗎?

哇咧.....沒相機咧......用手機拍您老眼睛會受不了

我是被扎到手之後發現的,就像花線中的一蕊....長度約2mm
不知道是從管子內次穿的還是由外部刺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咧.....沒相機咧......用手機拍您老眼睛會受不了

我是被扎到手之後發現的,就像花線中的一蕊....長度 ...

不然就是小心打開看一下吧!或許只是沒整理好的線頭。

熱風槍及恆溫烙鐵一定要儘快試機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471收到貨了...

經清點12項20件沒錯!唯AT-852D熱風槍的風槍氣管有個問題.....

A471大恭喜你落紅.快去簽樂透吧n_008|

网友A:
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這樣....

銅蕊跑出來

銅蕊跑出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471大恭喜你落紅.快去簽樂透吧

靠~~你好沒同學愛唷....

等下抽到返修台一台不借你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靠~~你好沒同學愛唷....

等下抽到返修台一台不借你玩...

哎呀.別這麼小氣.抽到的那台就送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你好沒同學愛唷....

等下抽到返修台一台不借你玩...

這個地方有銅線難道是加熱線或感溫線嗎?先不要送電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地方有銅線難道是加熱線或感溫線嗎?先不要送電喔!

目前我不知道這根線到底是由內刺穿或由外部刺入的,
用力捏了一下....似乎有電線....根據發熱芯的式樣判斷
,應該有四條線。兩條AC220V的電源兩條溫度回饋線..

我有用電表蜂鳴檔測試.....該銅絲與插座的L、N、W均無
導通,不知道是不是溫度反饋線.....

要知道答案得拆開來查才知道.......

楼主:
a471先不要送電喔!先試那台恆溫烙鐵,我已經跟惠民問了,等他回答看要怎麼處理。

网友:
到貨了~~到貨了~~

品項18樣~~全數到期~~W大大跟學姐的精心包裝~~所有物品的完整
初步測試所有帶電產品~~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再次拜謝學姐跟W大大的辛勞

网友:
引用 网友A:
a471收到貨了...

經清點12項20件沒錯!唯AT-852D熱風槍的風槍氣管有個問題.....

110v插頭應該是歐規的關係,偶懶得換就拿騙幾凹一凹(台語)鈑正用

网友:
那個3P八字形簡單,買轉接頭就好了...
852D的插頭是兩個圓柱....就麻煩了

台灣的轉接頭得找支援三種規格的才能用..
1.II型+2圓孔
2.八字形

楼主:
怎麼不裝個像ATX Power的插座,要插什麼就換線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麼不裝個像ATX Power的插座,要插什麼就換線就好。

大概他們沒想過會賣到台灣來......

機體上使用PSU的3P插座,不同國家配不同電源線即可出貨....

這樣比較方便說.....不僅包裝方便銷售更方便....

网友C:
報告:
剛買了Y形插頭 白扁線 塔妹那魯  BREAKER  2P 15A  測試熱風槍
感覺: 1:風速轉到7 沒什麼聲音 ,風量不大(沒用過 還以為會像 家用吹風機 呼呼叫)^^
        2:恆溫烙鐵,插頭端 固定管牙車工很粗,不好轉
     3:烙鐵 最低只能調到200度
有空來實驗一下 小朋友用的電腦 主機板北橋虛焊 ^^
再次感謝WISH大的勞心勞力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剛買了Y形插頭 白扁線 塔妹那魯  BREAKER  2P 15A  測試熱風槍
感覺: 1:風速轉到7 沒什麼聲音 ,風量 ...

先學會拆焊MOSFET或I/O晶片等等,而不要先試南北橋,要加焊南北橋要有底部加熱,光靠一支熱風槍的話,把晶片烤壞的機會很高很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這樣....

抱歉,我们试机时没注意到这个细节问题,让你受累了!这个你可以拆开看下是什么问题,检查出是什么问题,通知WISH大,我会等这个月底的发货时,给你补发配件过去更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學會拆焊MOSFET或I/O晶片等等,而不要先試南北橋,要加焊南北橋要有底部加熱,光靠一支熱風槍的話,把 ...

wish大:
收到...謝謝老大提醒....等熟悉熱風槍特性,再來弄個黑晶爐土砲 底部加熱n_07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我们试机时没注意到这个细节问题,让你受累了!这个你可以拆开看下是什么问题,检查出是什么问题, ...

那我就嘗試拆開看看那個銅絲是怎麼一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拍的不是很清楚,大概就是這樣....

小弟試機後又重新裝回箱子了,也沒想過巡視整條管線,倒是拆了機殼瞧瞧內部構造,看來要重新再開箱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弟試機後又重新裝回箱子了,也沒想過巡視整條管線,倒是拆了機殼瞧瞧內部構造,看來要重新再開箱一次@ ...

我是今天拆箱看看的時候意外被扎到才發現居然有這種情況......

你用起來怎樣....我是延長線還沒做好所以無法測試...

你怎麼處裡那個插頭轉換問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是今天拆箱看看的時候意外被扎到才發現居然有這種情況......

你用起來怎樣....我是延長線還沒做好所以 ...

小弟剛好手邊有類似之前跟團帖,就是有聲寶logo那顆轉接頭,這種東西電子材料行也找得到,用轉接頭接到110V轉220V變壓器(之前公司師父改裝的)或是有種鐵殼110v轉220v變壓器上頭的插座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小弟剛好手邊有類似之前跟團帖,就是有聲寶logo那顆轉接頭,這種東西電子材料行也找得到,用轉接頭接到11 ...

那我得去找找....找支援3P八字和2P圓柱的來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那我得去找找....找支援3P八字和2P圓柱的來用..

那種剛好通通都支援,一隻轉接頭一次搞定~因為內部銅片剛好平行、八字形、圓頭進去都可以碰到。
像是我手邊剛好有sony v1 ,他的電源線剛好就是圓頭再附上平行雙刀轉接頭,這也是可以代用。
再不然,拆開機殼把整條線換成電腦那種電源線,一勞永逸。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種剛好通通都支援,一隻轉接頭一次搞定~因為內部銅片剛好平行、八字形、圓頭進去都可以碰到。
像是我 ...

嗯~~~找找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找找就是了

a471大,這個插座那面都是一樣的,
要注意的只有是用接家中110v的,或冷氣220v的

插座面(都一樣)

轉110v的

轉冷氣220v

我是在五金賣場買的,約60~80元,
你參考看看。

网友:
感謝yoyomay提供的照片......讓我心裡有數

正面插座的位置兩圓柱的應該也可以插吧?(還有八字3P)

网友:
烏骨雞學姐~我東西收到~數量正確無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