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150機車液晶螢幕

楼主(2011-12-16):
我想請問一下三陽RV150機車液晶螢幕的保險絲是在什麼地方

网友:
拆了在上圖....這樣是最快的..謝謝

网友:
這個是RV150電路圖

維修手冊上對您的問題所做說明

所說保險絲是主保險絲(電瓶旁邊)

就像樓上前輩說的,拆了上圖吧

网友A:
維修手冊哪裡買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維修手冊哪裡買的到?

小老婆機車資訊網抓的(多發的請刪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維修手冊哪裡買的到?

小老婆機車資訊網抓的,不知還在不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老婆機車資訊網抓的,不知還在不在

謝謝板大的回覆,網路抓的我知道,我的一代悍將太舊找不到維修手冊,只找到大眼悍將的維修手冊,下次買機車時一定要順便買一分維修手冊,說時在的維修手冊真的很實用,還有料號也重要,我實在很不喜歡機車店老闆跟我說你這台(三陽悍將)可以用光陽的來代用,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給我用原廠零件?現在我都去材料行自己買盡量自己換,可是材料行也是會亂拿代用品給你,所以料號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板大的回覆,網路抓的我知道,我的一代悍將太舊找不到維修手冊,只找到大眼悍將的維修手冊,下次買機車時 ...

其實代用的也還好,因為那個125可以5W有找的時代,車廠為了出新款拼市場,往往同樣的引擎車架換個殼就是新車型了,只要都是正廠零件就沒差

网友:
(三陽悍將)可以用光陽的來代用

樓主您應該年紀不大,當年的三陽迪爵跟光陽豪邁(斜板造型),拆掉外殼裡面一模一樣,只要是正廠的規格一樣,哪隻羊都沒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謝謝板大的回覆,網路抓的我知道,我的一代悍將太舊找不到維修手冊,只找到大眼悍將的維修手冊,下次買機車時 ...

舊悍將沒維修手冊 有些東西跟gy6有通用 有些又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