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716AS螢幕亮線求教

楼主(2011-12-16):
各位大大好:
小弟的這個螢幕前幾天突然出現一條黃色的亮線
我就輕輕拍一下螢幕側邊
結果亮線就消失了
但還是會不定時出現
我依舊拍一下他又好了

心想可能是排線接觸不良所導至
於是我就拆開將排線搖動一下再插緊

結果再裝回開機後卻變成一條恆亮的亮線
拍了半天也一樣不會消失
但原本是固定黃色的亮線現在卻變成會隨著螢幕變色的亮線
線上部到下部的顏色也不一定會一樣~要看底色的變化而變色

我就又再拆開一次
這次用開機時將機板及面板的排線都搖動測試
也都沒再變不見

請問大大這是哪個部份出問題呢?謝謝

网友:
位置不會改變的話是面板異常了

网友:
面板壞了

楼主:
哈~真是雖~~沒事拆一拆卻變成永久故障

网友:
chinlong1229 大:
不要灰心,還是可救的.:)
固定位置亮線微亮線(或暗線微暗線)---通常是面板相對應位置驅動IC假焊或導線刮傷.
可使用熱風槍或IC排線假壓專用焊接頭焊看看.
加油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