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費的系統還原工具

楼主(2011-12-16):
[小弟我剛看到的,目前還未實測,等我測完再向各位報告.這個軟體,如果像他介紹這樣,這真的是免費的嗎?太屈就它了. link.rar (165 Bytes, 下載次數: 95)

网友:
免費版的版本2.0較舊,付費版本似乎到4.0了

粗略看來,免費版除了不支援windows server 外,workstation版本皆有支援
功能上被限制的也不多,snapshot recovery 這種邊還原邊使用的功能,沒很趕時間的話其實不一定用得到

讓人驚訝的是,免費版有支援增量備份以及差異備份,我以為這功能會在付費版本才有!!

使用方面看來,跟acronis trueimage差不多

在備份/還原速度上,以及sata硬碟支援度上,就不知了,有賴其他大大的測試....

楼主:
3.5版也是免費的,經我測試結果,CPU :e1500 2.2GHZ的賽揚,2G記憶體,可惜是IDE硬碟,還原時間約10分鐘,這是在XP的系統之中,
WIN7還沒測,不過官網上面說可以,SATA還能不能,WIN7都可以,我想SATA應該也可以,目前不得而知,就這樣.沒想到C大能在短短時間,就可以看得如此清楚,不簡單呀,這是較新的版本: link2.rar (120 Bytes, 下載次數: 95) 這樣就不用GHOST之類要錢的軟體了,對了,也給寫這篇文章的作者,一點鼓勵,謝謝.我剛看了一下,好像不能拿來賣,或修改,或是商業用途,英文不好,請見諒

网友A:
有好用功具分享又有心得.真是感謝.我都是使用一鍵還原.但w7就不是很穩.可能是哪100m的問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好用功具分享又有心得.真是感謝.我都是使用一鍵還原.但w7就不是很穩.可能是哪100m的問提吧 ...

怎樣的不穩呢?

容易當機?

楼主:
看它的綱站上,說是沒有問題.我幫人裝好,又還原一次,沒有問題囉,只是沒有實測,請說一下是什麼問題,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樣的不穩呢?

容易當機?

如果分割硬碟時.不要把100m加入成功80.如讓w7自己分割那不成功就得試試.我的心得是這樣

楼主:
小弟我有點看不懂,能不能解釋清楚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我有點看不懂,能不能解釋清楚一點

分割區不要用win7安裝時去做,用spfdisk先分割就不用那100mb

楼主:
布落格上不是有教嗎?

网友(2012-05-20):
我現在使用SRC一鍵還原 F2快速還原C槽,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