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Winfast 8500GT 花屏維修

楼主(2011-12-16):
一開始開機的畫面:

這張卡跟http://bbs.pigoo.com/thread-32265-1-1.html
jackchen681大修復的8500GT,電路板應該是相同的,只有散熱片不同

外觀看來沒有異常,綠框的部分是GPU供電,紅框部分為記憶體供電,在這塊卡上面記憶體供電部分
電容在散熱片之下,這種情況下,通常電容會因為高熱而提早爆漿,打開一看果然爆了

手邊沒有矮胖型的這種1500uf 6.3v 電容,只好將GPU供電部分電容替換至爆漿處,再換上一顆新的電容

上機......來個甜甜圈

沒有破圖問題,但是最高溫度82度其實還是有點高

本次故障原因: 因為散熱片高熱使得記憶體供電電容無作用,供電異常導致花屏

故障零件: 1500uf 6.3v 電解電容一枚

難度: 超軟

网友:
那個盧大那邊有這種規格的矮電容料......

它也用在一些LGA775PWM電路後端的LC電路側..

网友:
可以考慮升級固態

网友:
沒來這裡之前,電腦壞掉只要超過保固期都直接換新的,現在都嚐試換換電子維修看看,增加不少常識

网友(2012-03-03):
我也有一張一樣8500gt電容是1500uf 6.3v  x4    330uf 16v x1
本是假固態1500uf 6.3v電容,後來我換三洋固態1500uf 6v電容
板上圖是電解1500uf 6.3v電容
三種不同電容怎全是1500uf 6.3電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完修真爽。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