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已完修) LG 32LC2D 電源板燒黑了

楼主(2011-12-16):
上面那顆已燒燬了,看不出編號;下面那顆是IRF7807,兩顆編號會一樣嗎?

照片1

照片1

照片2

照片2

照片3

照片3

照片4

照片4

照片5

照片5

楼主:
沒有燒燬的那顆也短路了

照片6

照片6

照片7

照片7

照片8

照片8

照片9

照片9

照片10

照片10

照片11

照片1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燒燬的那顆也短路了

那顆應是IRF7807,請注意照片中PCB板上有殘錫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應是IRF7807,請注意照片中PCB板上有殘錫橋接

感謝s大指導!

已換上兩顆相同型號的, 因這裡的材料行買不到7807, 故買了7823換上, 目前熱機測試中!

网友B:
恭喜完修,如果手上有夠厚的導熱貼片,也可以加在晶體與外殼間,協助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如果手上有夠厚的導熱貼片,也可以加在晶體與外殼間,協助散熱 ...

謝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