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LCD面板會不會老化?

楼主(2011-12-16):
手邊有兩台三隻鳥 VA520,是2002~2003年出廠的,經過這麼多年使用是沒出過問題,但最近發現畫質似乎逐漸變差,對比度總是調不好,也就是畫面總覺得色彩淡淡的不太鮮豔,請問這是面板還是電路老化?

网友A:
面板主要是背光老化,本身也可能因為偏光片變質/變霧導致透光率下降,這時色彩看起來就會不夠鮮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主要是背光老化,本身也可能因為偏光片變質/變霧導致透光率下降,這時色彩看起來就會不夠鮮豔 ...

背光應該是還好,畫面白的部分看起來還OK,有顏色部分怎麼調總覺得淡淡的,所以才說是對比調不好。

网友B:
偏光膜換掉大多就好了.....
不過偏光膜的角度要注意....不然畫面會很爆笑....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背光應該是還好,畫面白的部分看起來還OK,有顏色部分怎麼調總覺得淡淡的,所以才說是對比調不好。 ...

老化會從四角開始無色(類是白頻)
越來越大
就下課了
換新面板

网友:
角落開始變白/花點的通常就是面板本身玻璃體內驅動閘極或液晶分子異常了,這也是屬於無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光膜換掉大多就好了.....
不過偏光膜的角度要注意....不然畫面會很爆笑.... ...

呵呵~~如果動到偏光膜....那還是保持原狀就好,沒經驗怕越弄越糟!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化會從四角開始無色(類是白頻)
越來越大
就下課了

是還沒這麼嚴重,感謝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還沒這麼嚴重,感謝您。

您太客氣了
您還是我的(長輩)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太客氣了
您還是我的(長輩)
謝謝您

我有這麼老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