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楼主(2011-12-16):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
這樣做只是隔離,無法達到訊號分配的功能,用戶端異常短路時訊號會被拉低dB值, 最好在原分配器加入,各單一用戶端(類似衰減器就可隔離電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能將具體作法提供一下?

隔離器在CATV的CABLE MOD以前有送正確名xxxpass
衰減器3dB對地約250o阻抗

衰減器

用一段5c自製隔離器(1F頭+C電容+1F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再想看看,針對一堆不明所以的用戶,不同的機上盒及電視,這方法能擋得住嗎?就算每個用戶都裝隔離,你 ...

用一段5c自製隔離器(1F頭+C電容+1F座)這才是重點,代替隔離器接在分配器,給use端不就了,如這樣要花太多錢那就沒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一段5c自製隔離器(1F頭+C電容+1F座)這才是重點]
----> 這真是重點, 為何不直接做在分配器中 ?
n_028 ...

分配器要平衡電感等組成的電路,有些分配器有隔離阿!

网友:
參考以下是分配,不是單隔離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1219749485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3085646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012871141

ps:近百元的衰減器???,有NT$2x.-來的

网友(2012-02-01):
大大這應組抗匹配應該不匹配罷?
一般來說CATV的組抗是75OHM
4WAY會變成4個75ohm併聯,不會等於75喔
一般來說splitter 都是用變壓器的方式來做匹配的
AC電阻隔的話,倒是可以喔不過最好用大一點電容器
不然ESR也會影響RETRUN L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