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一個正負切換的開關讓你的工作更順手

楼主(2011-12-17):
這次跟團向惠民購買工具時,看到有人買電源頭的套組(或買電源供應器有附送一組),它的照片如下︰

不過大家有沒想過這種接頭在維修時也是會造成一些困擾,那就是有的機器是設計成內正外負,也有設計成內負外正,如果你要改變極性,那就得把它連接到電源供應器的端子拆下來,反向後再接回去。也就是每當你遇到與上次極性不同的機器時,你就得拆下一下。
有的廠商很聰明,它把插頭前端做成可以正反插,這樣就可以不用拆與電源供應器的導線,但是這種插頭只要多插拔幾次就開始接觸不良了,也是很麻煩,那有沒有比較理想的方法呢?

我們可以多加一個開關來解決這個問題,大家看下圖︰

上圖左側是一個名為雙刀雙切的開關,這個開關大家可以從報癈的ATX Power上拆,對!就是那個切換110V/220V的開關,原理非常的簡單,我想就留給新手們動動腦了。

這個開關就是切換正負極性,只要你遇到不同極性時,切換開關就可以實現正負交換了。

當然你可以去買三段式的開關,也就是可以切換上、中、下的開關,這樣的話當切在中央時則不輸出電壓,一點小技巧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這個電路我是運用在直流小馬達的正反轉 !!

用三段的比較好 !! 中間有個 停止 再改變轉向 !!!

网友:
所有6p的開關都可以改
最好是別用按鈕的..
因為按鈕的比較不好看出目前是內正還是內負..還要外加led..這樣就有點太累了
用切換的畫一下 一看就知道了....
給大家參考

网友:
這種的看起來不錯....
圖片是網路上借來的...
要用開關記的要算好.電供最大電流..
別忘了否則改天一用大電流開關就掛了

网友:
不過插上前一定要確認,以免發生送電極性錯誤
騷包一點可以再加上發光二極體指示目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