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電漿 RP-42PX10 沒聲音~~請教(完修)

楼主(2011-12-17):
第一次發帖,有任何不周到之處請見諒!
畫面正常,就是沒聲音?
我想應該是聲音板部分有問題。
不知如何查起,請教各位先進能夠指教!!感恩!

此部分應該是聲音不分

此部分應該是聲音不分

圖上有兩顆晶片ic  TAS5122  和  NSP-6241B
TAS5122應該是聲音擴大ic
他的基本data是

tas5122 datasheet.pdf (359.58 KB, 下載次數: 52)

NSP-6241B 應該是電視、VGA、AV。.....切換音源的ic是嗎?(如不請指教)
但我找不data  抱歉

聲音板上的電源應該正常?

這幾點應該是音源輸出尚未經過放大
由NSP-6241B 接221(220歐姆)貼片電阻,至TAS5122的PWM_AP、PWM_AM、PWM-DM、PWM_DP
這4點應該是TAS5122的音源放大輸入?
接喇叭的輸出端均有3.5v左右的電壓?
各位先進,如何判斷是拿裡出問題,怎找出故障點?

网友A:
1.確認聲音輸出設定.
2.外接喇吧測試.
3.AV聲音是否正常.
再來確定哪一段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確認聲音輸出設定.
2.外接喇吧測試.
3.AV聲音是否正常.

1、聲音設定沒問題。
2、此機無外接喇叭輸出,接別的喇叭一樣無聲音。
3、av也是無聲音。
謝謝指教

网友A:
忘了問聲音有調大嗎?在靜音嗎?
如無!
外接擴大器.查測聲音到哪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聲音有調大嗎?在靜音嗎?
如無!
外接擴大器.查測聲音到哪消失!

聲音調至50%
抱歉請教如何接(外接擴大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聲音調至50%
抱歉請教如何接(外接擴大器)

是不是類似這種

网友:
電腦的擴音器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先看:
1.電視選單內有沒有切換輸出源的設定(從LINE OUT或從喇叭輸出等的選項)
2.電視LINE OUT有沒有聲
3.用手碰觸擴大電路輸入端是否可以聽到哼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看:
1.電視選單內有沒有切換輸出源的設定(從LINE OUT或從喇叭輸出等的選項)
2.電視LINE OUT有沒有聲 ...

回港都狼大的話:
1、MENU沒有切換輸出源的設定(從LINE OUT或從喇叭輸出等的選項
2、我找不到.電視LINE OUT
3、用手觸碰擴大電路喇叭無嗡嗡聲

网友B:
那個AV OUTPUT接上去有聲音嗎?

网友C:
試一下再回報結果

网友:
如果是全部的audio/in都沒聲音,就得像slimboy大提的方式查amp-ic 跟音控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試一下再回報結果

回slimboy大:
第30隻腳有12V電壓,電視聲音開大觸碰IC腳沒任何聲音
感謝你的指教方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AV OUTPUT接上去有聲音嗎?

回狼大:
av out 無聲音
感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slimboy大:
第30隻腳有12V電壓,電視聲音開大觸碰IC腳沒任何聲音
感謝你的指教方針 ...

最後量一下 TAS5122 pin4 <> PIN6 電壓應有3.3V
若真不幸,TAS5122應該掛了,這IC不好買,就算買到也很難從PCB上拆焊,其肚子上有片散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後量一下 TAS5122 pin4  PIN6 電壓應有3.3V
若真不幸,TAS5122應該掛了,這IC不好買,就算買到也很難 ...

我想也是TAS5122故障,但我有買到新的,今天剛到貨,直接換上,還是無聲音。
判斷錯誤

第4隻腳和第6隻腳無電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狼大:
av out 無聲音
感謝你!

Audio OUT要透過擴大機才會聽見聲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dio OUT要透過擴大機才會聽見聲音。

Audio OUT 我有接過電腦喇叭,還是無聲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也是TAS5122故障,但我有買到新的,今天剛到貨,直接換上,還是無聲音。
判斷錯誤

再確認一下照片中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確認一下照片中元件

回slimboy
我將MSP-6241B在換上
DVDD to DGND有2.6v電壓
但還是無聲音
非常感謝你,不耐其煩的指導
我版子上沒有這顆100歐姆的電阻

這可能是接100歐姆電阻,是空的但看起來好像原本就沒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問聲音有調大嗎?在靜音嗎?
如無!
外接擴大器.查測聲音到哪消失!

回LCD85311230
抱歉技術不好現在才查出來
電視的聲音只到這一點,往amp以後都沒聲音
是不是msp 4440k b3 有問題?但有找不data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LCD85311230
抱歉技術不好現在才查出來
電視的聲音只到這一點,往amp以後都沒聲音

請注意AUDIO INPUT 插孔座內部接點生銅綠導致4個接點同時短路或開路,導致MSP 4440K IC 異常聲音無法輸出
,簡單說就是AUDIO INPUT 插孔座內接點有銅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注意AUDIO INPUT 插孔座內部接點生銅綠導致4個接點同時短路或開路,導致MSP 4440K IC 異常聲音無法輸出

回casielid大
audio inpput 查看一下,也用三用電表量過阻抗正常。
裡面也很乾淨,無銅綠。
會不會是msp4440k 故障??

楼主:
維修過程:
1、更換TAS5122、NSP6142B、MSP 4440K。
2、TAS5122確定是故障。
3、最後把MSP4440K換掉才有聲音

感謝各位的協助!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不簡單終於完修恭喜!謝謝分享>>

网友:
請問ic是用熱風槍烘下的嗎?

网友:
這幾顆IC都不好找.
謝謝你分享的經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維修過程:
1、更換TAS5122、NSP6142B、MSP 4440K。
2、TAS5122確定是故障。

請問版大更換TAS5122、NSP6142B、MSP 4440K 這3顆IC要找誰買?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版大更換TAS5122、NSP6142B、MSP 4440K 這3顆IC要找誰買? 感恩!

在台灣不容易買到,如需要請(發消息),可幫你代購。

网友:
我也有三顆IC是好的,要的pm我

网友(2016-12-26):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有這種非要修好的心態就對了,共勉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chao1598大完修

网友:
這好久以前的文章拉~~竟然浮上來了~恭喜完修

网友(2017-01-25):
恭喜,有為精神,

自從恆溫落鐵壞了後,都已懶得這樣修了,

网友:
好利害!終於完 修了,看了你的描述,和指導人的對話,讓人學了許多!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