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易自製預熱台

楼主(2011-12-17):
對岸買的陶瓷遠紅外線加熱器
BGA拆焊台常用元件
溫度控制器0-400度約250元
用不到的機箱
開始安裝
開始配線
需使用耐熱線
配線圖
三個預熱器的圖
組裝完成
開始測試
可預熱至0-400度
至400度時間約3分鐘左右
再配上自製的主機板固定架,防止加熱變形。
開始工作。
請指教謝謝!!

网友A:
裡面的原件會溶掉喔要做好隔熱n_127|我原先也像用這樣ㄋ可是器具跟線路最後都擺外面...

网友:
有才!~

天冷了還可以溫茶壺..

网友:
厲害!這樣也行!

网友:
嗯,有前人的影子,也有創新的部份,前見古人,後見來者,天地悠悠,自強不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原件會溶掉喔要做好隔熱我原先也像用這樣ㄋ可是器具跟線路最後都擺外面... ...

是啊,加熱板是上下兩邊都會加熱的.

网友B:
請問發熱磚是110V嗎

网友:
有沒有想過把這台拿來烤牛排,看這加熱板,牛油不會亂流出來,應很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的原件會溶掉喔要做好隔熱我原先也像用這樣ㄋ可是器具跟線路最後都擺外面... ...

嗯!謝謝不是長時間使用。BGA加焊或植晶片通常不超過5分鐘。線才是用耐熱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發熱磚是110V嗎

110V和220V都可用,只是110V預熱時間太慢。
溫度控制110/220通用的,
我是用220V

网友:
這個很實用,感謝分享

网友C:
這溫度控制器是在哪裡買的?

网友:
來個套件團購吧......

网友:
如果能知道那裡買得到組件幫助會更大
THX

网友D:
發熱磚不貴,但是都在大陸。
這兩塊大小剛好,有機會也想買兩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溫度控制器是在哪裡買的?

回e88885的話也是對岸買的,約50人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發熱磚不貴,但是都在大陸。
這兩塊大小剛好,有機會也想買兩塊。

台灣也有賣但非常貴,對岸一塊約30人幣左右

网友:
ㄎㄎ,那外殼不是以前乙級電子檢定的外殼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