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 to DIP 之新手上路

楼主(2011-12-17):
看一些網路上的教學影片

對這種一整排的腳,都很輕鬆的整排拉~一下就焊好了

今有機會,自己也來試一下

初試啼聲成功啦!

有些不好的地方
就是 SHT10 是 10 隻腳的
而我買的轉接板是 8 腳的

网友A:
不錯的示範,這dip 的工法一般是先固定對角,再做拖焊,但是圖片中的情形是助焊劑的問題,還是加熱太久,還是錫量太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示範,這dip 的工法一般是先固定對角,再做拖焊,但是圖片中的情形是助焊劑的問題,還是加熱太久,還 ...

兩邊都有問題,不知道你在說哪邊咧…srO

左邊的缺點:多出一個錫製尖角,錫量太多的關係,再拉一下就好了

右邊的缺點:錫量太少,蠻多缺口的,待回補好後,再拍張照片

可惜沒有第三隻手可以拍影片啦,反正我也不怎麼上相,請大家看照片就好啦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