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FP563x2 使用中會自動關機,自動開機

楼主(2011-12-17):
ACER FP563X2 二燈大口
螢幕尺寸:15",4:3
最大解析度:1024*768
故障原因: 使用中會自動關機,自動開機或無動作
拆開外殼,目視PI板上沒有電容凸頂,測量按鍵阻值,阻值都很高,換掉3顆常用6*6*5的按鍵,另一顆應該是8*8*8類似電腦機殼內的電源開關按鍵,不過這個是6PIN的,明天去電子街找看看。另外將整塊PI板補焊。

PI板空板上電:有正常穩定的4.94V電壓。
PI板+AD板上電:有正常穩定的4.93V電壓。
暫時想不到其它的問題點,所以先上電測試,20:00開始測試,到目前為止OK

ACER FP563X2正面

ACER FP563X2背面

看不到有電容爆掉的PI板

換掉按鍵

1218補
這台螢幕有調整大小聲音的可變電阻(就是按鍵板上面最大顆的),阻值都無限大了,請問可以用多大的可變電阻。

网友:
這不是可變電阻,屬於旋轉編碼器的一種,動作方式是滾動會產生連續ON-OFF信號

楼主:
感謝狼大提醒,請問如何測試好壞?因為不論怎麼轉動,聲音都不會超過5格,不到調整棒的十分之一。

网友:
可在縫隙內噴入些許WD40或接點復活劑看看

楼主:
噴了WD40有改善,原來那顆不是調整音量大小用的可變電阻,而是調整設定值大小的功能,等於現在常用的“>”按鍵跟“<”按鍵的功能,以前常看到這種旋轉鈕,只是最近的螢幕比較少這種設計,就給它忘記了,感謝狼大細心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