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HANOH 32吋電視

楼主(2011-12-18):
求助!!  HANOH 32吋電視. 畫面閃一下(約1秒)即暗掉沒畫面 . 有在拍賣網站購買一片同型號中古高壓板 VIT79002.51/52 (不確認此片是否真的是良品) . 換上狀況一樣.
有測量主機板接高壓板接口插座PIN腳的電壓 En : 4.2V  ADJ : 4.8V 不知是否正常. 請賜教.
檢測中發現有一現象.就是把ADJ(亮度控制)這條線斷開.即可正常開機顯示畫面. 但畫面好像較暗. 但接上時畫面閃一下(約1秒)即暗掉沒畫面 .但閃一下所看到的畫面亮度像是比較正常的亮度. 請教大大這是高壓板的問題還是主機板的問題. 謝謝~~

网友A:
高壓板電壓是24v吧
電源 接地 on\off
adj 亮度 電壓是多少
主板控制on\off
是否短路

网友B:
一閃時ON/OFF ADJ電位變化?
如果買一樣高壓版裝上.就不用擔心腳位問題!
比較需要擔心是高壓版好壞!
或是燈管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閃時ON/OFF ADJ電位變化?
如果買一樣高壓版裝上.就不用擔心腳位問題!
比較需要擔心是高壓版好壞!

是看到(樓主)未說明主供電
說明(提醒)無他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試燈管看看.

如果不想單支(測試)
阻抗 會不會 可以(懷疑)是故障(燈管)
我都是(單支)測試(所以發問)

网友:
做維修液晶電視不下1000台還沒遇過燈管有問題

网友:
這張TV AD 有公版的FU!!

网友:
先單獨測試電源板輸出是否24v,電壓正確考慮在找一片換看看,燈管故障率的確很低,如有測試器能測試一下是最好,祝好運。

网友D:
是否能提供T-con板屏口插座附近照片?
疑似自復式保險絲作怪(PCB元件印碼 FL xx),此會造成偶發黑屏。

楼主:
主板控制on\off

引用 网友A:
高壓板電壓是24v吧
電源 接地 on\off
adj 亮度 電壓是多少

電源電壓供應正常, 高壓板電壓是24v , 這次用led電表量on\off 電壓4.4V , adj 亮度電壓是4.6V  主板控制on\off
沒有短路,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閃時ON/OFF ADJ電位變化?
如果買一樣高壓版裝上.就不用擔心腳位問題!
比較需要擔心是高壓版好壞!

一閃時ON/OFF ADJ電位沒有變化. 維持在4.6V .
高壓版賣家說是好的.
至於燈管.把ADJ(亮度控制)這條線斷開.即可正常開機顯示畫面.只是畫面好像較暗(應該是沒接ADJ(亮度控制)這條線的關係). 這樣是否可確有燈管是好的 .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閃時ON/OFF ADJ電位沒有變化. 維持在4.6V .
高壓版賣家說是好的.
至於燈管.把ADJ(亮度控制)這條線斷開 ...

你可調整亮度,看看ADJ的的電壓有無變化,這可用來確認ADJ與ON/OFF的正確線路!
你也可查這塊面板的資料,裡面也有正確的高壓板腳位資訊!若你都確認無誤!
那就要考量你購買的板子是否有問題?
當然也不能排除燈管的接線,如這個實例:
http://tw.myblog.yahoo.com/atunp ... ev=4712&next=-1
它就是燈管接線出了問題!再多努力的推敲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能提供T-con板屏口插座附近照片?
疑似自復式保險絲作怪(PCB元件印碼 FL xx),此會造成偶發黑屏。

T-con板屏口插座照片如下. 但找不到自復式保險絲作怪(PCB元件印碼 FL xx),有1顆標示F1的保險絲.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T-con板屏口插座照片如下. 但找不到自復式保險絲作怪(PCB元件印碼 FL xx),有1顆標示F1的保險絲. 謝謝! ...

大尺寸液晶電視出現黑屏義意跟LCD螢幕不同,LCD之T-CON無電源會呈白屏,而大尺寸液晶電視是出現黑屏
若確認ON/OFF電壓及高壓板無異常,就要考慮T-con無電源。
請依照片作法回報結果。注意GND也要取自T-con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參與指導. 已完修.
感謝atun 大大的提醒. 查詢這塊面板T315XW01-V5 的資料,裡面有正確的高壓板及T-CON 的腳位資訊.
跟各位大大做完修報告. 提供給各位維修參考. 謝謝 ! !
原來是高壓板的ON/OFF , ADJ , 接地線.這3條線被前一位維修人員動了手腳. ON/OFF 線被接至主機板的地線. 而ADJ 及 接地線被對調. 依照面板規格書裡面的高壓板定義表正確的接線.已可正常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參與指導. 已完修.
感謝atun 大大的提醒. 查詢這塊面板T315XW01-V5 的資料,裡面有正確 ...

讚啦
恭喜完修
還好是亮度和開關線接反
要是主電源
那就會 修很久 也就是壞很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參與指導. 已完修.
感謝atun 大大的提醒. 查詢這塊面板T315XW01-V5 的資料,裡面有正確 ...

請問wtl888:HANOH 32吋電視型號是??? i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參與指導. 已完修.
感謝atun 大大的提醒. 查詢這塊面板T315XW01-V5 的資料,裡面有正確 ...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wtl888:HANOH 32吋電視型號是??? i感恩!

HANOH 32吋 型號 : LTV-3203H
面板: AU Optronics T315XW01 V.G
T-CON : V32C5
高壓板: VIT79002.51/52
提供參考 謝謝 ! !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源電壓供應正常, 高壓板電壓是24v , 這次用led電表量on\off 電壓4.4V , adj 亮度電壓是4.6V  主板控制o ...

ON/OFF 線被接至主機板的地線.為何會量到on\off 電壓4.4V ?

楼主:
從主機板上標示En的pin腳量得 .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