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D時鐘顯示問題 (已經解決 2003未接地)

楼主(2011-12-18):
各位先進請幫忙!!  我把原先的 小LED 動態 4位數 時鐘 改成 大型 LED串 動態4位數時鐘,原先小LED的顯示都正常, 因為大LED串 需要電壓較高,所以把電壓升高到12V以上,電路如上圖(共陽)...指示結果完全走樣...甚至某一數字全都不亮, 我把電壓調高卻發現有的字段"熄滅",有的字段卻"亮了",只是就是不會顯示 1~9 ,我有把 ULN2003 的第9腳接地,除了某一數字字節全都不亮外,其他數字(任何位數)都會全亮 8.
  我的時鐘算是3位半,因為是 18 88 也就是第一位數並非七段只有兩段,不知有沒有關係...
也請先進幫忙看看 上圖的線路是否錯誤..

网友A:
1. P1所接的電阻改為10K或更小.
2. Pnp電晶體的Rbe(1K)改為3.3K~6.8K,依12~16V之電壓調整.
3. 不知你的LED的Vf=3.0V或2.0V?
4. 先調整1,2項,使LED能正常顯示時,再來調整LED限流電阻100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1所接的電阻改為10K或更小.
2. Pnp電晶體的Rbe(1K)改為3.3K~6.8K,依12~16V之電壓調整.
3. 不知你的LED ...

SCOTTWANG大:
  感謝!! P1所接電阻原先 1K 後來改成100K
   PNP 電晶體 1K 我明天試試看 ..
  LED 4個串100歐姆電阻 是先前的零件 12V供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SCOTTWANG大:
  感謝!! P1所接電阻原先 1K 後來改成100K
   PNP 電晶體 1K 我明天試試看 ..

請將下圖
R1 改 10K
R2 改 1K
R3 4.7K
電晶體用S8050 / S8550 即可 (電流Max 500mA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將下圖
R1 改 10K
R2 改 1K

>R1 改 10K

在此若電源=12V用到10K,跟沒用可能差不多,LED關不掉.

>R2 改 1K

原來它就是用1K的,其結果也是可能讓LED關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下圖
R1 改 10K
R2 改 1K

感謝!!  我也會試試看!!
一般4個LED要點亮的電壓也要 10V ,我是動態驅動 用DC檔量出來的平均電壓都很低,會不會跟程式的控制導致 DUTY CYCLE 過小有關...

网友C:
要注意Segment輸出(P0)極性是否正確?就是1要亮還是0要亮?
多了2003是倒相的,從電路看來目前是輸出1時是亮的。

您原本小LED是如何驅動的?有經過2003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 改 10K

在此若電源=12V用到10K,跟沒用可能差不多,LED關不掉.

你要不在跑一下電路電流方向 ?
也請樓主下去試看看將結果回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也會試試看!!
一般4個LED要點亮的電壓也要 10V ,我是動態驅動 用DC檔量出來的平均電壓都很低, ...

用錯電晶體會讓電流偏低,電壓根本沒法至12V,請量一下LED全迴路之分壓是不是根本沒到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Segment輸出(P0)極性是否正確?就是1要亮還是0要亮?
多了2003是倒相的,從電路看來目前是輸出1時是 ...

YSC大:
   我原先的電路 是共陰極 所以 SEGMENT 輸出是 HI 點亮 共陰部分 經過NPN電晶體把電流(壓)接地所以也是 HI 點亮,新的電路 因為是共陽 所以利用電晶體對經過 HI 輸出把 PNP電壓輸出給LED 而SEGMENT 方面透過 ULN2003利用動態把 它接地.因為ULN2003 反向動作,所以MCU也是用HI 輸出,這次第一次使用ULN2003發現輸入一定要加上 PULL HI 10K電阻才會動作... 所以程式並未更改!!
  先前的LED 一節只有一個 使用5V單電源,此次因為是 4個LED 串聯,所以使用電晶體對 以避免 MCU 被高電壓打穿..可能是偏壓電阻+動態輸出的關係 以致於調整LED供電電壓 12~20V時發現 部分LED節會變亮,部分LED燈節會熄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錯電晶體會讓電流偏低,電壓根本沒法至12V,請量一下LED全迴路之分壓是不是根本沒到12V?

SLIMBOY大:
   我把 ULN20032第9腳接地 全部7段都會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
   我把 ULN20032第9腳接地 全部7段都會亮!!

ULN2003 第9腳不是VCC嗎 ?
在下覺得你的跑線流程有誤,是否將p0 / p1輸出對應LED定義寫出。或把成品照片放上來。
LED串之負端要接ULN2003 pin 10~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大:
   我原先的電路 是共陰極 所以 SEGMENT 輸出是 HI 點亮 共陰部分 經過NPN電晶體把電流(壓)接地所 ...

了解,那這樣輸出極性沒問題.....

配合2003使用必須加Pull Hi電阻,這不是2003導致的,而是51系列I/O PORT特性使然,51的I/O PORT是所謂的「偽雙向」結構,裡面只是一個類似開路集極的結構沒有提升電阻,0時對地導通,1時開路而已,所以沒外加提升電阻1時是沒電壓輸出的......因此,我畫51電路時,總是習慣在4個I/O PORT上先並聯上4顆排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 第9腳不是VCC嗎 ?
在下覺得你的跑線流程有誤,是否將p0 / p1輸出對應LED定義寫出。或把成品照片 ...

slimboy大:
    pin9 是test pin 我把它接地,就會全部輸出都接地,所以會全亮!!

#define DataPort P0// display LED segment
#define DrivePort P1//display LED digit & bit7 output
#define KeyPort P2////P2.0~P2.7 按鍵掃描用

unsigned char code  segment[10]={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FD
unsigned char code grid[4]={ 0x01,0x02,0x04,0x08 };// 10H H 10m m, 位碼3>>分, 位碼2>>10分,位碼1>>時, 位碼0>>10時,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N2003 第9腳不是VCC嗎 ?
在下覺得你的跑線流程有誤,是否將p0 / p1輸出對應LED定義寫出。或把成品照片 ...

slimboy大 scottwang大 ysc大:
   今天比較忙!! 明天把電阻換一換 確認效果!! 還不行的話!會把共陽單一LED串上較大的電阻,然後測試看顯示有無差異再跟大家報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了解,那這樣輸出極性沒問題.....

配合2003使用必須加Pull Hi電阻,這不是2003導致的,而是51系列I/O PO ...

YSC大 SLIMBOY大  SCOTTWANG大:
    ULN2003 忘了接地造成的問題!!!!
     小弟我向各位 鞠躬道歉了!! SLIMBOY大的一句話 第9腳不是接電源嗎? 讓我回到原點!! 剛剛我用一個1LED1節的4 位7段顯示器接上去還是老樣子,我想那應該就是原來電路就有問題了!! 把 ULN2003的資料再翻一次,想要接上第9腳到24V 再焊接時發現第8腳接地點"根本就忘了接上" 導致全部都"走樣了!! (簡直是荒腔走板),接上 地8腳之後就可以了...  感謝各位的協助,再次向各位置上萬分的歉意  Orz.............

网友C:
引用 楼主:
YSC大 SLIMBOY大  SCOTTWANG大:
    ULN2003 忘了接地造成的問題!!!!
     小弟我向各位 鞠躬道歉了!!  ...

呵呵~~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第9腳可以不必接啦,那是電感性負載時才需要接到+電源,驅動LED空著沒關係。

网友B:
我也有些時日沒搞單片機了,看來要再多排些練習項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人有失手馬有失蹄......

第9腳可以不必接啦,那是電感性負載時才需要接到+電源,驅動LED空著沒關 ...

YSC大:

   感謝!!  昨天GOOGLE 搜尋有看到馬達驅動電路PIN9有接到24V,原來是電感電路需要.
  這幾天要開始修改程式 因為 一方面偷懶 一方面材料不夠 我的時中只能顯示 1888 要把 24小時制改成12小時制 且 第一位"零" 不顯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些時日沒搞單片機了,看來要再多排些練習項目

SLIMBOY大:
   感謝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