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940B白屏[已完修]

楼主(2011-12-18):
目前在維修 Samsung 940B白屏問題, 經查舊文主要為AD, 屏線, T-con 電壓問題
目前查到屏線之後都有5V 電壓, 但在T-con那有問題......
煩請各位大大能夠指教!!感謝!

1.Samsung (複製).JPG 2.Power (複製).JPG 3.AD (複製).JPG 4.屏線 (複製).JPG 5.T-Con-1 (複製).JPG 6.T-Con-2 (複製).JPG 7.T-Con-3 (複製).JPG 8.T-Con-4 (複製).JPG 9.T-Con-5 (複製).JPG
圖上的量fuse是在板上量的, 後來重量了一下fuse兩端的電壓, 確認fuse燒斷了,
不過不知道是甚原因造成的 ? 可能是電感嗎 ?
另若要更換fuse....要怎更換好, 因手上沒這個fuse 也不知耐電流要多少.....
11.AGZ (複製).jpg 12.LD33 (複製).jpg 13. (複製).jpg 14.K77 (複製).jpg 15.1790 (複製).jpg 16. (複製).jpg 17 (複製).jpg 18 (複製).jpg 20 (複製).jpg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指示檢查。
5V下 3A保險絲會燒斷其負載阻抗為 5/3=1.67歐姆,將照片中電容及LOD IC拆下,以二極體檔位量測是否會BB叫。
替換電容宜選用0.1uF耐壓16V以上SMD電容,本人偏好以0.1uF 50V陶瓷電容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指示檢查。
5V下 3A保險絲會燒斷其負載阻抗為 5/3=1.67歐姆,將照片中電容及LOD IC拆下,以二極 ...

slimboy師 謝謝您
因有您在 我們吸收了很多也很難取得 而從未經歷過的寶貴經驗
願 師 再加油 十方受益

网友B:
大大...這照片用什麼照相機照的怎會這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照片用什麼照相機照的怎會這清楚...

對某個元件做特寫, 是用USB 顯微鏡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指示檢查。
5V下 3A保險絲會燒斷其負載阻抗為 5/3=1.67歐姆,將照片中電容及LOD IC拆下,以二極 ...

謝謝S大~又學到了!!針對此電容算是濾波還是存能穩壓跟IC可能是NG~~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謝謝S大~又學到了!!針對此電容算是濾波還是存能穩壓跟IC可能是NG~~下手

把我之前發文轉過來給你參考
有極性電解電容在電路中的作用
1,濾波作用(反交連),在電源電路中,整流電路將交流變成脈動的直流,而在整流電路之後接入一個較大容量的電解電容,利用其充放電特性,使整流後的脈動直流電壓變成相對比較穩定的直流電壓。在實際中,為了防止電路各部分供電電壓因負載變化而產生變化,所以在電源的輸出端及負載的電源輸入端一般接有數十至數千uF的電解電容.由於大容量的電解電容一般具有一定的電感,對高頻及脈衝幹擾信號不能有效地濾除(ESR值),故在其兩端並聯了一只容量為0.001--0.1uF的電容,以濾除高頻及脈衝幹擾.
電路中判斷方式: 其負極必定接於 GND
2,耦合作用(交連):在低頻信號的傳遞與放大過程中,為防止前後兩級電路的靜態工作點相互影響,常採用電容耦合.為了防止信號中頻低頻分量損失過大,一般總採用容量較大的電解電容。
電路中判斷方式:其負極不會接GND
另外多利用我之前post在網上阻抗試算程式,對於大多數故障處理會相當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指示檢查。
5V下 3A保險絲會燒斷其負載阻抗為 5/3=1.67歐姆,將照片中電容及LOD IC拆下,以二極 ...

slimboy大大, 關於Fuse上, 有印個K字.....小弟拙見,
是否應如圖中是1.5A/63V ?.....
另外我有把電容CC5, CC6, CC7拆下, 以 Kilter 345DMM的逼逼檔量測, 沒有逼逼叫....以YF-150量到的電容值為10.x uf
LDO以逼逼檔量測Vout & Gnd 及 Vin & Gnd 都不會逼逼叫....
阻值
Vout & Gnd 為621歐姆
Vin & Gnd   為O.L
Vout & Vin  為O.L
不知是否可能是A/D 那的問題, 造成 fuse 燒斷 ?
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我之前發文轉過來給你參考
有極性電解電容在電路中的作用
1,濾波作用(反交連),在電源電路中,整流電 ...

謝謝slimboy
這篇滿受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關於Fuse上, 有印個K字.....小弟拙見,
是否應如圖中是1.5A/63V ?.....
另外我有把電容CC5 ...

資料太棒了!!!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指示檢查。
5V下 3A保險絲會燒斷其負載阻抗為 5/3=1.67歐姆,將照片中電容及LOD IC拆下,以二極 ...

又學到了!!謝謝S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關於Fuse上, 有印個K字.....小弟拙見,
是否應如圖中是1.5A/63V ?.....
另外我有把電容CC5 ...

電容及半導體類會因「高電壓擊穿」「過電流x電壓=電功率轉熱能 燒毀」但過流燒毀前因同一迴路上其他元件阻值更高、分壓更大、電功率更高,因而會比電容或半導體先一步燒毀,造成迴路斷電,使此元件故障多呈現「低阻抗」。
但此低阻抗不一定會低於10歐姆讓二極體檔位BB叫,因此要用K檔量

楼主:
slimboy大大....
上週D9(K77)用數位電錶以二極體檔位, 在PCB板上量測的結果是順向是0.723V, 反向是0.137V(理應是O.L)
所以我懷移他有問題......
Thanks!!
ps: 這兩天零件才會寄到, 買了一堆SMD 電阻 電容跟二極體
另外 LCD VG800 穩壓 IC 的MOS開關跟一顆SMD二極體被打穿.....(DAP08 PWM IC也買了)
因有另一台好的VG800, 我拆開來從 K2843 的Gate查起, 交叉測量比對
到時在補到另外一篇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上週D9(K77)用數位電錶以二極體檔位, 在PCB板上量測的結果是順向是0.723V, 反向是0.137V( ...

這顆D9因有並聯其他元件,所以不會O.L,是否真故障,一定要拆下量,不過看你量的結果,該元件應是良品。

楼主(2012-01-18):
引用 网友A:
這顆D9因有並聯其他元件,所以不會O.L,是否真故障,一定要拆下量,不過看你量的結果,該元件應是良品。

謝謝slimboy大大指導這麼多.....
後來D9我沒換掉.....
只換了LD33,Fuse(2A), 及旁邊的1210的電容(用1206的取代), 應就算完修.....
不過因之前常常將T-CON翻起, 及有用東西壓著(方便焊接), 導致T-con跟面板的軟排線出問題,
所以畫面的左方有3-5條垂直線及有時顏色異常......
當做學個經驗哩....以後有機會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