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這是?

楼主(2011-12-18):
1號 這個一直沒有看過
2號 是電感?  感覺顏色又沒有很相近
3號 這個看起來白色 是?

上面寫S361,查到的外觀和它都不一樣

网友:
1 2 3
尺寸判斷
首先不知道是尺寸有0402 0603 0805
0402  有可能是電阻  電容 or bead(濾波電感)  因為無marking在元件上
0603以上  電容 or bead都有可能   用電表量阻值來判斷
顏色判斷  黑色---> 電阻 電感 , 有顏色通常是電容

diode  廠牌mark 是general semi.  已經被vishay買走了
有可能ss13系列
FYR
http://octopart.com/ss13-e3/61t-vishay-334124
datasheet自行download
最後Alternate Names有列
GENERAL SEMICONDUCTOR SS13-E3/6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