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G800不過電

楼主(2011-12-18):
這台VG800插電時, 會有燒焦味道(NTC熱敏電阻被燒焦, 但保險絲沒開路).....
附上檢修圖片, 拜托各位大大指導, 再來應該朝甚方向維修, 感謝!

再補上保險絲跟熱敏電組相關資訊
保險絲: T3.15A/250V
1 (複製).JPG 2 (複製).JPG 3 (複製).JPG 4 (複製).JPG 5 (複製).JPG
熱敏電阻
BD1 橋式整流 SHINDENGEN D3SB 60 2N (General Purpose Rectifiers / SIP Bridges) , 用K檔量中間兩根腳, 量出來是無窮大.......晚點再補照片
SHINDENGEN_D3SB_60
Q1 K2843 3A

謝謝slimboy指導....感謝!!

网友:
bd是5腳吧
這可要檢查
可能已經極穿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方式確認,保險未斷原因為橋整雖遭擊穿,但阻值仍足以使電流壓制於保險絲額定內,故不會燒斷。
以3A保險絲為例:
110 / 3 = 37歐姆 , 若橋整AC端阻抗高於此,保險絲不會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依照片中方式確認,保險未斷原因為橋整雖遭擊穿,但阻值仍足以使電流壓制於保險絲額定內,故不會燒斷。

slimboy大大.....
我本來想法是, 熱敏電阻SCK 054 最大電流值是4A, 而Fuse是3.15A/250V, 理應先燒Fuse才對.....
(不知是否想法有誤....)
另BD1 腳位標示如下圖, 再對照
wish大的 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以數位電錶量測結果為
歐姆檔測量的C、D腳==> O.L
二極檔測量
紅棒-->B, 黑棒-->A ==> 0.946V (不足 1.2V ==> 這樣算正常嗎 ?), 反過來==>O.L
紅棒-->C, 黑棒-->A ==> 0.527V, 反過來==>O.L
紅棒-->B, 黑棒-->C ==> 0.526V, 反過來==>O.L
紅棒-->B, 黑棒-->D ==> 0.517V, 反過來==>O.L
紅棒-->D, 黑棒-->A ==> 0.513V, 反過來==>O.L
晚點在補上 D1 Q1 K2843 3A 的量測......
另 FL1 算電感嗎 ?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大.....
我本來想法是, 熱敏電阻SCK 054 最大電流值是4A, 而Fuse是3.15A/250V, 理應先燒Fuse才 ...

半導體遭擊穿不一定是完全短路,其多半會呈低抗狀態,您至少要用K歐姆以上檔位量測橋整中二極體好壞,之前文我已有說明Fuse為何不會燒斷原因。
歐姆檔位用錯,量測結果不能採信。
FL1是電感,用於阻擋來自AC電源中多次或高頻諧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導體遭擊穿不一定是完全短路,其多半會呈低抗狀態,您至少要用K歐姆以上檔位量測橋整中二極體好壞,之 ...

報告slimboy大大......
我也有用指針型電錶, 以 X1K 檔位去量測,
C D 腳為 無窮大....
也有量其它腳位, 都是一邊有阻值, 交換量則無阻值.....
等等在 po K2843 的量測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報告slimboy大大......
我也有用指針型電錶, 以 X1K 檔位去量測,
C D 腳為 無窮大....

量測K2843
腳位 1(Gate), 2(Drain) 3(SOURCe)
以電阻檔紅棒接S集, 黑棒接D極有阻值, 其它極怎麼接都無窮大.....
這顆看起來也正常...
另外C2 跟 L51 附近, PCB 顏色都比較深.....晚點再拆下來量......

ps: 如果有適合的 Power board 也可告知我......thanks!!

2SK2843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量測K2843
腳位 1(Gate), 2(Drain) 3(SOURCe)
以電阻檔紅棒接S集, 黑棒接D極有阻值, 其它極怎麼接都無窮 ...

若這些元件都正常,那問題就很可能是
1. 變壓器一次側線圈內部短路導致阻值下降,電流昇高
2. 逆變振盪頻率降低使線圈感抗降低導致電流大增。----> 最可能是C5不良
此類電容更換時容值、耐壓不得變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這些元件都正常,那問題就很可能是
1. 變壓器一次側線圈內部短路導致阻值下降,電流昇高
2. 逆變振盪頻 ...

謝謝slimboy大大, 又給我方向......也多知道一個知識(這類電容容值、耐壓不得變更)
報告一下量測結果
C2: 102K(誤差+-10%), 1KV ==> 實際值 890pf, 11%, 略多
C4: 47uf, 50V ==> 實際值 49uf
C5: 22uf, 50V ==> 實際值 25uf  多了快 14%
不過三顆元件, 我都有, C4&C5 若換成 KY NIPPON黑金鋼同樣容值跟耐壓值可以嗎 ?
謝謝!!

再來還得去買熱敏電阻SCK 054.....才能做測試, 測試時會只接Power Board, 先不接A/D,
看是否正常及有12V的電壓......
ps:週五在新竹金電子找不到熱敏電阻SCK 054.....明天再到別家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slimboy大大, 又給我方向......也多知道一個知識(這類電容容值、耐壓不得變更)
報告一下量測結果
C2: ...

C4: 47uf, 50V ==> 實際值 49uf
C5: 22uf, 50V ==> 實際值 25uf  多了快 14%
不過三顆元件, 我都有, C4&C5 若換成 KY NIPPON黑金鋼同樣容值跟耐壓值可以嗎 ? 當然可以
電容於高熱下容值會上昇,目前有量過多顆歐系電容不良品都是容值上升,黑金剛系列新品容值大多比標示要低一些,用久了會逐漸上升。

再來還得去買熱敏電阻SCK 054.....才能做測試, 測試時會只接Power Board, 先不接A/D,
此熱敏電阻可暫時省略,用銅線代替待修復後買新品補回

另是否能提供那顆8 pin IC近照及編號,我查一下那顆IC PWM頻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C4: 47uf, 50V ==> 實際值 49uf
C5: 22uf, 50V ==> 實際值 25uf  多了快 14%
不過三顆元件, 我都有, C4& ...

電容於高熱下容值會上昇,目前有量過多顆歐系電容不良品都是容值上升,黑金剛系列新品容值大多比標示要低一些,用久了會逐漸上升。
==>了解

再來還得去買熱敏電阻SCK 054.....才能做測試, 測試時會只接Power Board, 先不接A/D,
此熱敏電阻可暫時省略,用銅線代替待修復後買新品補回。
==>謝謝提供這個好方法, 我算是新手, 還在多做功課學習中.....thanks!!

另是否能提供那顆8 pin IC近照及編號,我查一下那顆IC PWM頻率是多少。
==>當然可以ㄚ.......IC1 是DAP08 PIBY
網上我找不到 datasheet, 只找到
1.http://bbs.dianyuan.com/topic/678713
2.
DAP08 ASIC SOP-8 Power Management IC
Features:

DAP08 ASIC SOP-8 Power Management IC
Manufacturer : DELTA ONsemi
Part Number : DAP08
Package : SOP-8
It's said DAP08 can be replaced by NC1203 ( Not sure, nverified )
Applications:

DELTA  DAC-19M005  ( DAP08 + BIT3713 )
DELTA  DAC-19M010  ( DAP08 + BIT3713 )
DELTA  DAC-19M011  ( DAP08 + BIT3501 )
DELTA  DAC-19M015  ( DAP08 + BIT3501 )
Acer AL1916WASD
ViewSonic VA1912W
Microsoft XBOX 36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容於高熱下容值會上昇,目前有量過多顆歐系電容不良品都是容值上升,黑金剛系列新品容值大多比標示要低 ...

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DAP08 可能已故障,先幫你找好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18136788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106785279
會有人進貨賣,表示此顆故障機率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DAP08 可能已故障,先幫你找好賣家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92181367 ...

謝謝 slimboy 大
不過若 DAP08 故障, 那圖三IC2 光耦右方的TI TL431AC(0---70度C) 是否也應更換,
我想換成TI TL431AI(-40--85度C), 是否可行 ?
另TL431 用到的電阻是否也應拆下檢測
Thanks!!

檢測方法, 參考以下網址, 以指針電錶, 以X 10 K去量,
black probe to pin 3 and red probe to pin 1 and 2-it should have no reading  ==> 在pin3 & pin2時, 有讀到阻值, 所以我判定為不良
How To Test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 TL431
http://www.jestineyong.com/?p=976

TL431A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s
TL431A Adjustable Precision Shunt Regulators.pdf (800.89 KB, 下載次數: 5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slimboy 大
不過若 DAP08 故障, 那圖三IC2 光耦右方的TI TL431AC(0---70度C) 是否也應更換,
我想換 ...

TI TL431AI(-40--85度C)當然可用,就算原品沒壞,當備品也好,這顆power常用,但是不常壞。
多做一些檢測總是不會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 TL431AI(-40--85度C)當然可用,就算原品沒壞,當備品也好,這顆power常用,但是不常壞。
多做一些檢測 ...

昨晚又拆了一些元件下來測, 拆了ZD4(5C 1), 光耦合IC_P421F, Q2(P2x 25, 及R8(BD1旁).....
先在板子上測, 本來以為ZD4故障(都無偏壓), 後來找該區域, 才發現是 R8 阻值為0(短路).....
拆下後, 再重量 ZD4 就正常了......
想請問
1. ZD4 上的 編號5C 1是甚意思, (想買新的來換., 因為已經拆下來了, 還是換掉好......)
2. PCB上的白色固體, 有些被我挖掉了, 需要再黏好嗎 ?
3. R8 是否需要改功率高一點的呢 ?
4. Q1 K2843, 及BD1 ShindenGen D3SB60 2N(600V, 4A, 有在金電子找過相同的電壓及電流, 不過長度不一樣),
    也想換掉, 不知是否有建議的代用品.....
謝謝大家幫忙!!

另外熱敏電阻 SCK 054, 我有在新竹清x電料行買到了....10塊 還滿便宜的......
那還有其它 SCK 系列.....供大家參考!!

ZD4(5C 1)

光耦合IC_P421F, 這個也壞了, 都沒順向偏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又拆了一些元件下來測, 拆了ZD4(5C 1), 光耦合IC_P421F, Q2(P2x 25, 及R8(BD1旁).....
先在板子上測, ...

1. ZD4 上的 編號5C 1是甚意思, (想買新的來換., 因為已經拆下來了, 還是換掉好......)--> 稽納穩壓二極體 5V 1/4W
2. PCB上的白色固體, 有些被我挖掉了, 需要再黏好嗎 ? 固定膠不必再補回
3. R8 是否需要改功率高一點的呢 ? R8應該根本沒壞,這是功率電阻,阻值本來就很低。電阻不良是呈高阻抗或斷路(這原則要勞記)
4. Q1 K2843, 及BD1 ShindenGen D3SB60 2N(600V, 4A, 有在金電子找過相同的電壓及電流, 不過長度不一樣),
    也想換掉, 不知是否有建議的代用品.....> K2843 及光耦我看不見得是壞的,你如何量測要說一下,BD橋整沒壞就不用換

ps. 我也是在新竹光復路一帶買零件,不過只有少量或急用才在這買,價格非常貴。一般我會用網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ZD4 上的 編號5C 1是甚意思, (想買新的來換., 因為已經拆下來了, 還是換掉好......)--> 稽納穩壓二極 ...

謝謝slimboy大大
1.ZD4 上的 編號5C 1, 今天找到一個Datasheet, 若規格仍是5V 1/4W, 是否可用5V, 1/2W代替呢?(這個買得到)

3.又被slimboy說中了, R8阻值只有 0.33歐姆, 所以這個沒壞沒錯
電阻不良是呈高阻抗或斷路(這原則要勞記) ==> 早上才在想這問題, 謝謝點醒我.......

4.K2843 之前測量是沒壞的, 光耦測量改用以下網址的圖二, 不過電池用1.5Vx2, 阻值用300歐姆, 以Rx1檔測量, 指針偏轉至100歐姆的位置.....
用R×1k檔測1、2腳電阻,正向電阻為22歐姆,反向電阻為無限大
再測1、2腳與3、4腳間任意一組,阻值為無限大
這樣應是算好的.....真是佩服slimboy大大.....

光電耦合IC檢測
http://bbs.pigoo.com/thread-11391-1-1.html

新竹最貴的應該在東光路那.....不過那家東西也不少哩......
其它東西就少很多, 還是真的要網購才行, 前陣子才買了幾百塊的日本電容......
不過東西還是缺很多哩.....多備些料, 多量測, 自己才會進步...
也要感謝 slimboy 不吝指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limboy大大
1.ZD4 上的 編號5C 1, 今天找到一個Datasheet, 若規格仍是5V 1/4W, 是否可用5V, 1/2W代 ...

下次光耦用 1.5V就好,不要用3V,因光耦內LED額定電壓為 1.2V
ZD可用較高功率取代,但要空間夠才行。你查到之附件不一定是正確,5C1(印碼不要全信)是5V or 25V 最好上電時量一下。
上上週才從網購了一千多元的日系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