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CRT高手幫幫忙...

楼主(2011-12-18):
不好意思,還是論壇新手就來請教~^^"
請教CRT高手...CRT螢幕中間處,變成一條恆亮由左至右的橫線...
這是垂直IC的問題嗎?@@~

螢幕型號:VIEWSONIC E71F
老姊不想花錢,所以想試著修修看
她說有時拍一拍就好了,現在似乎不行了

网友:
橫一?  就是螢幕中間一條線~~是左右的一條線

這是垂直部分NG  拍會好就是垂直部分空悍

但要快點補悍..不然IC會燒掉

TA8403K TA8427K LA7835 LA7836 LA7837 LA7838  <==這都是垂直IC

我猜你這是電腦螢幕把?電腦螢幕垂直IC編號不一樣.

网友:
拍一拍就上應該是2樓大大說的空焊吧

及早處理 免的越來越嚴重

网友:
VIEWSONIC E71F應該是17吋電腦螢幕型號
17吋(含以下)最常用的電腦螢幕垂直IC編號是
  TDA8172

螢幕垂直IC 是一線性功率放大 一定是加在散熱片上(可循散熱片找到垂直IC )
因高熱+多腳位應力 常有錫點裂開問題

就像2# 說的 [但要快點補悍..不然IC會燒掉]

楼主:
如果螢幕好一陣子沒開,剛一開機就很正常~
開機過一陣子後,螢幕就縮成一條恆亮由左至右的橫線...,

縮成一橫時...畫面是有在動的...
(播放電影時,還看得出,一橫中還有影像變化~有時暗,有時亮!!)
PS:有補悍過了,還是一樣QQ 現在拍一拍也不會恢復了~!!

VIEWSONIC E71F 有確定是TDA8172嗎?
目前還沒拆下~小弟不確定是哪一顆@@
不過七隻腳 似乎只有一顆而已
可否小弟請教一下,優派IC301 是甚麼功用呢?!
謝謝各位高手^^

网友:
不確定是哪一顆IC
就拍照上來吧

網路抓的 TDA8172 照片 您比對一下

露天有 搜尋TDA8172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螢幕好一陣子沒開,剛一開機就很正常~
開機過一陣子後,螢幕就縮成一條恆亮由左至右的橫線...,

感覺像是負責垂直的電路,有電容漏電了.

网友:
如果為tda8172 直接更換一科
有些熱機會ng

更換後就好了就是tda8172不良了

网友:
附近電容器也要檢查一下

网友:
垂直IC已嚴重脫焊了~~所以拍~已經沒用了~~
先補焊~~沒用的話 再換垂直IC

网友:
這很好處理.別忘要先放電.不然一輩子都會記得..

楼主:
恩謝謝各位大哥,待小弟回家後拆了crt再上來報告 :)

网友:
垂直IC.B+的那隻腳有接一支0.22歐姆電阻量量看有沒有變大.
修好記得報告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