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擴大機一邊無聲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12-18):
本機外觀

L聲道有訊號輸出

R聲道無訊號輸出

打開上蓋.嚇了一跳!似像油裡撈出來(客戶自行噴了大量w-40)

測前置訊號輸入端

測後級訊號輸入端

皆正常.都有訊號輸入

這是後級放大正面圖

這是背部板...目視已由他人處理過

先將L.R聲道工作晶體區分

測R聲道NPN功率晶體C級為47.5V.....正常

測R聲道PNP功率晶體C級為-47.5V.....正常

測R聲道NPN功率晶體B級為0.75V.....過高(應為0.46V)

測R聲道NPN功率晶體E極為0.46V.....過高(應為0V)

測訊號入端小晶體B極電壓為0V....正常

測訊號入端小晶體E級電壓為-0.63V....不正常(應為0.56V)

再測中功率晶體B.E腳偏壓為0V.....不正常(應為0.55V)

經由以上所測出的數據....判定是偏壓線路出了問題!

由線路往上查,電阻100K為可疑!!

拆下測量結果為....開路

換上新電阻之後,偏壓正常了!

R聲道有訊號輸出了

順手將L聲道電阻一併更換

本事件兇手就是它

謝謝收看...完畢

网友:
LHC大的模擬電路功能很厲害喔........

网友:
相當好的維修範例~~~

网友:
整個步驟井然有序 !!

維修功力強哦 !!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與過程!!
很棒的維修!!  很清晰的圖片

咱以後~ 看到故障的擴大機【右聲道 完全無聲】~應該會想到您這個帖子^-^
ps:原來 兇手竟然是 100K的電阻 》《

网友A:
原來測聲音要用AC檔測阿

网友:
謝謝大大詳細的解說!!

网友:
真是大內高手..

网友:
一切的過程只能以"嘆為觀止"來形容了~~~感謝大大的教學

网友:
好勁,神級達人

网友:
利害~~高手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好利害的人,真是開眼界,老手師父謝謝你。又增加不少功力了。

网友:
薑是老的辣..要對基本電路有所熟悉 , 才能知道各個零件的工作內容..強~~~~

网友B:
很精彩的抓問題過程,想必大大應該是個中老手.....

不過對那指針式三用電表更有興趣....YX-360TRn應該是日製SANWA的產品,可是盤面卻看不到MARK?電阻檔中心值10 ohm也很少見?難道裡面只裝一顆1.5V電池?又可量hfe?一整個很怪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精彩的抓問題過程,想必大大應該是個中老手.....

不過對那指針式三用電表更有興趣....YX-360TRn應該是日 ...

不好意思!那電錶是"進口貨"...相當便宜!
如要測量hfe....小的會使用數字錶較精確!

网友C:
真是高竿;我的擴大機送到長明街去修,本來是左聲道有點雜音,修完後回家測試,結果更嚴重.錢也不退

网友:
果然有實力的,每個環結都是清清楚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高竿;我的擴大機送到長明街去修,本來是左聲道有點雜音,修完後回家測試,結果更嚴重.錢也不退 ...

~您真是優良的好客戶~

网友(2012-01-20):
真是崇拜~難得好解說,只能說把你當偶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測聲音要用AC檔測阿

指針的還要把紅棒插在Output端子上..

网友:
那顆電阻看起來沒黑掉竟然會燒掉...原來電阻燒掉不一定會發黑

网友(2012-02-19):
真是太厲害了!
功力深厚,詳實精彩~好文!

网友:
好一顆電阻阿....壞掉就整聲道消音....好文+1....每天都有這麼精彩的好看該有多好

网友:
很不錯的圖文!

网友D:
100K的電阻,怎麼會那麼容易燒燬,是不是低阻值而工廠標示錯誤呢?
其兩端的工作電壓又是多少呢?
電阻看起來好像是 1/2W的.

若是電壓50V,
I=50V/100K=0.5mA,
W=V x I = 50V x 0.5mA = 0.025W
若以3倍來算,W=0.025x3=0.075W

若是電壓100V,
I=100V/100K=1mA,
W=V x I = 100V x 1mA = 0.1W
若以3倍來算,W=0.1x3=0.3W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K的電阻,怎麼會那麼容易燒燬,是不是低阻值而工廠標示錯誤呢?
其兩端的工作電壓又是多少呢?
電阻看起來好 ...

工廠標示無誤
您的換算也沒錯
試猜想另一聲道為何正常無燒毀?

网友:
挖賽,好強喔!
而且Scott問得好犀利,真是高手過招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廠標示無誤
您的換算也沒錯
試猜想另一聲道為何正常無燒毀?

大大是直接加CD訊號輸入嗎??那可否用信號產生器加信號ㄋ??要調多大

网友F:
由於板主提到  功率晶體和中功率晶體的偏壓都不正常
請問這個故障電阻是給那個晶體的偏壓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大是直接加CD訊號輸入嗎??那可否用信號產生器加信號ㄋ??要調多大

小弟並不是音響專業維修人員!....
沒有信號產生器...
所以只憑介cd訊號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由於板主提到  功率晶體和中功率晶體的偏壓都不正常
請問這個故障電阻是給那個晶體的偏壓用的啊

可惜,機器不在手邊!
無法做出正確的數據!.....
.....只記得當初兩端電壓....正,負電壓差很.....大........

网友(2012-03-23):
有實力>  真不錯>值得一看!謝謝分享。

网友(2012-04-24):
真是大開眼界....

网友:
相當好的維修範例.....

网友G:
好精準的維修,請大大,我也有一個相同的題,
同事送來一個綜合擴大機是victor,其問題也是一邊有一邊無聲,
其輸入有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及
bs,vdp,vtr1,vtr1,vtr2,v_aux等,
在背部的輸入板上共有用tc9163及tc9164各兩個控制,
一對(tc9163 + tc9164)控制 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 ;
另一對(tc9163 + tc9164)控制 bs,vdp,vtr1,vtr1,vtr2,v_aux
其故障的情形為,(bs,vdp,vtr1,vtr1,vtr2,v_aux)則兩邊皆有聲音,
如果輸入為(cd,phono,aux,radio,tape1,tape1)則右聲道無聲,左聲道有聲
經查的結果,我猜想是tc9164的R側故障,但不太確定,
但利用開機時,利用其工作時,由aux輸入信號,則L側有聲,
再將R側的tc9164的相同腳位短路時,則R側會有聲輸出

請問tc9164輸出是不是兩側同時啟閉,或是可以左右分開控制,
下次有空再上傳圖片子
菜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精準的維修,請大大,我也有一個相同的題,
同事送來一個綜合擴大機是victor,其問題也是一邊有一邊無聲 ...

請善用比較法
就能解決您的問題

网友H:
好精采的分享

2個問題請教
1. 文中晶體的電壓都是在送電的狀態下量測的嗎?
2. 正常與不正常的電壓是參考L然後比對R後來判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精采的分享

2個問題請教

1. 文中晶體的電壓都是在送電的狀態下量測的嗎?是在送電的狀態測量
2. 正常與不正常的電壓是參考L然後比對R後來判斷嗎?先瞭解線路的基本架構及晶體的工作特性,再來個比較法,有助於維修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文中晶體的電壓都是在送電的狀態下量測的嗎?是在送電的狀態測量
2. 正常與不正常的電壓是參考L然後比 ...

感謝傾囊相授!!!

网友I(2012-06-08):
網大好:
弟有一後級板(OCL B+ 32V  B- -32V 使用 c945+VR 當推挽功晶偏壓調整),接上喇叭(負載)後輸出波形就失真,檢查板上元件似乎皆無故障,最後有查到,當接上喇叭時推動晶體之BE偏壓就由0.6V降至0.4v,等於信號就被截斷,當然功晶輸出波形就變形;但若接上喇叭,但不輸入交流測試信號,偏壓仍正常為0.6V,但加入交流信號又,降至0.4v (奇怪交流信號怎麼又影響到直流偏壓???)
請教前輩,這可能故障原因?
弟知用文字傳述不易闡述清楚,若方便,弟可否帶機登門就教?

楼主:
引用 网友I:
網大好:
弟有一後級板(OCL B+ 32V  B- -32V 使用 c945+VR 當推挽功晶偏壓調整),接上喇叭(負載)後輸出波形就 ...

兩聲道都是相同的情況嗎???
如果方便的話..另外發帖...來幾張圖片...
相信站上很多前輩都樂意幫忙!!!

网友I:
未接喇叭波形
接上喇叭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未接喇叭波形

接上喇叭波形

网友I:
回報網大:
更換新品後,故障狀況一樣!
補註:今發現喇叭接上後,TR02功晶be也會由0.5降為0.3!
       c腳電壓仍保持32v,所以應不是電源軟腳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報網大:
更換新品後,故障狀況一樣!
補註:今發現喇叭接上後,TR02功晶be也會由0.5降為0.3!

兩聲道都是相同的情況嗎???

网友I:
網大:
兩聲道狀況都是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網大:
兩聲道狀況都是相同

您這台是多久的機器?
是自己組裝?或是成品?

网友:
引用 网友I:
網大好:
弟有一後級板(OCL B+ 32V  B- -32V 使用 c945+VR 當推挽功晶偏壓調整),接上喇叭(負載)後輸出波形就 ...

請問現在的靜態電流是多少?

照你量出來的工作點電壓來看電壓放大級的輸出偏壓是不夠的只有 +0.53 與 -0.54 是不足讓功率級的晶體工作。

网友:
1.   ZD601可能已經開路?或C601異常。圖中12.89V處,電壓應略小於VZD。
       (請計算流出R601=2.7K之電流與下游零件電流分配之可能關係:
       IR601=10mA,IR13=1mA,IC601=  ?  ,IZD601=  ?)

2.   TR03請再CHECK有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未接喇叭波形

接上喇叭波形

接上喇叭
正負40V的電壓仍可保持穩定嗎?

R29 阻值正常嗎?

网友:
機器為早期山水收音擴大機
故障現象:聲音破聲
示波器檢測:發現波形失真
未接喇叭時波形正常,因此判斷故障應在後級板功率晶體,
檢測功晶又正常
量測各點直流電壓如附圖示
之前有注意功晶+-32V供壓皆沒軟腳
今測推動晶體正負40V,真被吃掉!
R29電路板阻值是580歐,測量正確(與線圖上標示阻值不同)
拆下後級板,檢查正負40V電源電路,未發現問題
應是接上喇叭後正負40V,線路不曉得那裡有漏電流???!!!!
請網大们再指教!
感謝網上諸多大德!在此先向諸前輩說聲謝謝!

网友I:
回報網大
1.   因接上喇叭正負40V,瞬間即被拉到剩不到20v(即刻斷電)怕燒機!
     相關電阻之電流來不及算!
2.   TR03應是正常,(又再重裝一對差動對了!)
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報網大
1.   因接上喇叭正負40V,瞬間即被拉到剩不到20v(即刻斷電)怕燒機!
     相關電阻之電流來不及算!

該不會是那兩顆濾波大電容已經容量不足了吧?

网友:
回報網大:
此後級由兩阻變壓器輸出抽頭供電,一組正負40V供應到差動,電壓驅動與電流驅動級,耗電流不大,
另一組正負32V只提供給功率晶體TR02 TR04 用,這一組才有配兩顆大電容,因這一組沒被吃掉,判斷這兩之大電容應沒問題!
大大提示,晚上弟在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源圖

查R510、R511、供應40V的四個整流器
C608、C609 、TR604是否正常
另外 R612、R618 也有可能

网友I:
回報網大:
之前有些狀況未說明清楚:
接上喇叭,未輸入交流訊號時,實測+38.5 & -41.2
輸入交流訊號,未接上喇叭時,同上
唯有同時接上喇叭與輸入交流訊號時,直流供電才被吃掉!
大大所示那幾項,弟稍晚查測後再回報

网友:
相當精闢的推理,利害.......

网友:
維修功力強哦 !!

网友:
正港老獅!!

网友(2012-09-17):
拍拍手!!很精彩!!
功力有夠深厚.......

网友:
大大圖文PO的太詳細了 果然是高手 !!

网友:
專業教學分析,受教受教。

网友J:
可以跟您請教幾個問題嗎
1.量電壓是黑棒接地,然後紅棒到處戳想要的量測點都可以嗎?
2.像你量偏壓需要把輸入短路、輸出上負載嗎?
3.這種偏壓的量測可以在工作時量嗎? (上訊號加喇叭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跟您請教幾個問題嗎
1.量電壓是黑棒接地,然後紅棒到處戳想要的量測點都可以嗎?
2.像你量偏壓需要把 ...

1.就此擴大機而言,單純只有放大電路,是可以隨意量取電壓!
    但...如果要是有高壓高頻振盪電路就不可以隨意量取電壓,可能會造成振盪異常,而導致零件燒毀~(例如...傳統
    CRT水平振盪電路就要小心些!)
2.輸入短路,輸出加上負載,是為較標準的作法!
3.如加上音樂訊號,再加上喇叭負載,電壓及電流會飄動..不易量取正確的數據!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非常感謝

网友(2012-10-31):
太厲害了 原來測聲音要用AC檔測 連偏壓都知道 服務站的工程師或店長

网友:
好強的功力,這是十年集成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回報網大:
之前有些狀況未說明清楚:
接上喇叭,未輸入交流訊號時,實測+38.5 & -41.2

喇叭是不是掛了
量一下喇叭電阻-------短路了

网友:
圖文並茂,好詳細的解說
感謝分享

网友(2012-12-02):
高手如雲..嘆為觀止
受教了.

网友:
真是太強了

网友:
不錯信號可用ac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