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67 之前換過電容,有時不開機

楼主(2011-12-18):
BENQ FP567 二口大燈
螢幕尺寸:15"
最大解析度:1024*768
故障原因:有時不開機
拆開外殼,PI板上的
C703:1000uF/35V,爆,換
C707:1000uF/16V,爆,換
換掉上述電容後,上市電測試正常,但是底部地方有五條水平線,重新調整過屏線,還是一樣,應該是面板的問題,換面板不划算,外部清潔後,送回去給客人。

過了二天,客人又送回來,這次故障原因是:開機後各顏色閃爍,使用中也會發生或整台全部息滅。檢查後發現是沒有訊號輸入時,會自動輸出不同顏色方塊(這台螢幕開機時,如果沒有訊號輸入,會跑基本色塊(紅色、藍色、綠色...等等))。檢查按鍵,發現有顆按鍵阻值無限大,將6顆按鍵全部換新,因為測試+5V都正常(不接AD板或是接AD板都有穩定的輸出),想不出有那裡可以檢查,所以直接上電測試,目前ok,希望不會再回來了。

BENQ FP567正面

爆電容的PI板+AD板

拆除電容後的PI板

有問題的按鍵

网友:
這型的P+I版(電源高壓版)完修後記得要全部補悍尤其實高壓部份

SWITH建議更換喔

就這樣@@
這型PI版很爛~BENQ二代版

网友:
另外建議電容爆了,不要只換爆的,同迴路能一起換掉就一起換,因為不是不爆,只是時候未到

网友(2012-02-18):
2樓說得對,高壓部分最好補焊,這樣撑得久一點。

网友:
電路板左上角顏色有點黑,溫度頗高,焊點要補焊一下,元件的顏色要注意喔,要不然很快又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