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TXCXM電視盒好爛

楼主(2011-12-18):
跟廣寰比真是天差地遠,剛過一年就壞
看不到半小時就當機,送修後回來更糟
按盒上開機按鈕也不行,用遙控器也不行
本來是壞那個修好後回來測換壞另一個
包裝盒外還印保固兩年....我真的是無言以對

网友:
我有一台廣寰全新的電視盒.買了2.3年沒用過
最近電視聲音壞了.想拿電視盒來用.結果也是放到壞了.
都還沒用過就壞了.我也是無言以對...............

网友A:
我有一台VGear的電視盒,買了八年到現在還在用。
(產品是好的,不過公司倒是倒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VGear的電視盒,買了八年到現在還在用。
(產品是好的,不過公司倒是倒了很久了~~~) ...

這一牌我倒是沒聽過~~~
不過好用實在真讓人羨慕

對了,明年底換數位訊號,早期的電視卡還能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牌我倒是沒聽過~~~
不過好用實在真讓人羨慕

有線電視還沒有絕種。。。。

网友:
類比訊號停播,指的是"無線電類比訊號發射站"要除役了
只要府上用的是有線電視,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有線電視業者,早就改接收數位訊號了
業者把收到的各台訊號,調整到對應頻道,在經由訊號線發送到各用戶
這就是目前的有線電視系統基本架構

沒有使用有線電視的用戶也不用過度擔心
只要添購數位電視機上盒,再安裝一隻天線
即可收看比類比電視更多台的電視節目了
目前的液晶電視所附加的"調諧器"
有分"有線電視"&"數位電視"兩種輸入端
這種的只要安裝天線,輸入選擇"數位電視"
再開起自動掃描即可找到當地的電視節目了

网友A:
我還滿替有線電視業者擔憂的。
網路上也有不少東西可以看,甚至還有一些有線電視的節目。
慢慢的,就會把有線電視退掉,用網路看節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還滿替有線電視業者擔憂的。
網路上也有不少東西可以看,甚至還有一些有線電視的節目。
慢慢的,就會把有 ...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 不只這個 連 租影片 還有一些 租漫畫 的 , 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

不過還是有 很多老一輩子的 , 不會用電腦 ~~ 不過將來可能就不一樣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有想過這個問題 !! 不只這個 連 租影片 還有一些 租漫畫 的 , 是不是會受到影響 !!

不過還是有 很 ...

這就是近期會出現智慧電視的原因,把電視連上網路,解決所有你提出的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就是近期會出現智慧電視的原因,把電視連上網路,解決所有你提出的問題。 ...

看來未來的世界 , 還真不能沒有網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