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VD的vga輸入

楼主(2011-12-18):
請教各位大大~一般DVD撥放機的VGA輸出至LCD無法縣顯示~但由電腦的VGA則可正常顯示~~這是什麼原因阿~~~有請個位大大幫我解惑一下~~感恩謝謝大家!!

网友:
要於AV模式下對DVD進行輸出設定為RGB或VGA輸出,VGA螢幕才有畫面。

网友:
大大你好,提供一個小技巧,拿起搖控器的按鈕看看,有無VGA按鈕,或其他有關按鈕,按按試試看

网友:
因該要用遙控器調整設置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都沒效應該不是設定的問題~~接DVD的VGA信號就顯示NO SIGNAL就進入待機狀態~電腦VGA一接就馬上顯示~~換了好幾台DVD和LCD交互使用都這樣~~那ㄟ安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方法~~都沒效應該不是設定的問題~~接DVD的VGA信號就顯示NO SIGNAL就進入待機狀態~電腦VG ...

把VGA線其中一端第15 pin折斷即可
某些液晶電視不接受I2C CLK 100KHz信號
http://zh.wikipedia.org/wiki/VGA%E7%AB%AF%E5%AD%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