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顯示器的畫面參數調整?

楼主(2011-12-18):
請問各位大大,電視或液晶電視(顯示器)上均有
解析度,亮度,銳度,色相,彩色,對比等
要如何調整(在CRT及LCD)時,才能有最好的顯示
謝謝 ..菜鳥

网友:
一般是使用預設值
若是要精準調色可能要搭配色卡/標準色彩圖或是使用校色器

网友:
每個人接受度應該是不一樣.預設值就好了.
我只調明暗.太亮眼睛受不暸

楼主: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意見,可能我的表達能力不好,小的意思是
有時在調整映像管的電視,其色彩,彩度或對比,銳度等

等,往往不能調在最佳情形,請大大幫助

网友:
要進入(工廠模式)每個crt不同會有偏色.色彩不良(老化映像管)就要修改電路

楼主(2012-01-19):
感謝大大提供重要資料參考,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