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維修步驟

楼主(2011-12-18):
對初學者最感困惑的是拿到一張故障的主機板時, 要從那裡開始下手, 為此, 特抄錄張軍編著的主板維修117頁內容提供大家參考謝謝.

主板維修步驟

1. 測量電源接口的5v, 12V,  3.3V等對地電阻, 撿查短路的引腳的供電線路
2. 接上電源,  插上偵測卡,  在無CPU的情況下,  按電源開關加電,  撿查ATX
     電源是否工作 ( 看偵測卡的電源燈是否亮, ATX電源風扇是否轉動等 ),
     如果 ATX電源沒有工作, 在ATX電源正常的情況下, 說明主板的開機電路
    有故障, 維修主板開機電路.
3. 如果ATX能工作, 接著測量CPU主供電和核心電壓, 若CPU主供電壓低於
    2.0V, 目測主板上電容有沒有鼓包  漏液, 如果正常, 安裝CPU並加電, 觀
    查偵測卡的代碼是否能撿測到C或D3, 若能表示CPU已經工作.
4. 如果不能撿測到C或D3, 表示CPU沒有工作, 取下CPU加上假負載, 測試
    各項供電是否正常 ( 核心電壓1.5V, 2.5V和PG信號的2.5V等 ), 如果不正
    常,撿測CPU供電電路.
5. 如果CPU供電正常, 根據CPU的時鐘測試點, 撿測時鐘信號是否正常 ( 一
    般為1.1~1.9V ) , 如果不正常 , 撿測時鐘電路故障.
6. 如果CPU的時鐘信號正常, 觀察偵測卡上的RESET燈是否正常, ( 正常時
    為開機瞬間, RESET燈閃一下, 然後熄滅, 表示主板復位正常, 若RESET燈
    常亮或不亮均為沒有復位 ), 若復位信號不正常, 撿測復位電路.
7. 若復位信號正常, 測量BIOS的CS片選信號引腳的電壓是否為低電平,
    BIOS 的CE信號引腳是否為低電平 ( 此信號表示BIOS把數據放在系統
    總線上 ),如果不是低電平, 則撿測BIOS芯片的好壞.
8. 若經過以上步驟後還不能工作, 接著目測主板是否有斷線等故障CPU
    插座是否有接觸不良, 如果沒有, 刷新BIOS程序.
9. 刷新BIOS程序後, 若還不正常, 接著撿查I/O芯片,  南橋,  北橋的故障, 並
    更換故障元器件.

网友:
感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謝謝樓主提供維修主機板的思維

网友:
P.C.R.
1~4 Power
5     Clock
6     Reset
7     bios

网友:
呼~感謝分享!不然真的完全無頭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