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42吋 電源板

楼主(2011-12-18):
無24v
查修比對後..
das00掛了..
還有一個 電晶體2x8也走了
請問這個要去那裡買呢..或是用一般的npn來換也可以呢

有好心網友告知 可用2n4401代

网友A:
請問akgkaylin:BENQ 42吋電視型號? 電源板型號? i感恩!

网友B:
如果是台達板,因電源IC通常為台達自有型號,購買及資料查詢上麻煩許多
(LITEON電源板也會這樣)

网友C:
找顆相同型號來查規格可較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akgkaylin:BENQ 42吋電視型號? 電源板型號? i感恩!

型號不知..只有電源板在我手上
電源板 dps 2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台達板,因電源IC通常為台達自有型號,購買及資料查詢上麻煩許多
(LITEON電源板也會這樣) ...

謝謝 狼大..是台達的沒錯...ic995有.晶體他也有..明天來去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顆相同型號來查規格可較快吧~

小弟我比較本...同型號的...照片也都有..就是看不出來怎麼查...
好在有好心的網友告知了...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狼大..是台達的沒錯...ic995有.晶體他也有..明天來去買...^^

找些奇美的台達電源/高壓一體板上也有這晶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些奇美的台達電源/高壓一體板上也有這晶體

狼大謝謝...我完修了....
送回去同行那裡...測三天了..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