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DGM L-2442AD顯示閃爍維修

楼主(2011-12-18):
一部DGM L-2442AD 24吋螢幕,故障情形為畫面閃爍(非背光造成的閃爍)
拆機,發現內部機構還蠻簡單的,只有在D-SUB/DVI及輸入插座部分有鐵件,面板支撐全是靠前後外殼夾住

使用的面板為AUO M240UW01 VA面板,解析度為1920*1200,並非常見的TN面板,應該就是當時這款螢幕受歡迎的最大特點

AD板,使用NOVATEK NT68665 Scaler,帶功放IC,其實還蠻有公板的感覺

有一明顯燒毀處,燒毀的晶體是一顆P通道MOSFET,功能是負責面板5V電源的開與關

面板控制電源晶體會燒毀的話,表示面板也要檢查一下,後來發現屏線被插反了,導致包含電源在內的所有接腳都被接地,造成面板電源控制晶體因過載而燒毀,圖中是已經修正過的屏線位置,屏線插正確以後就不會有電源對地短路的現象了

檢查AD上的電容,發現到3.3V/1.8V電源迴路上,跟在三端子穩壓IC旁邊的電容全部都失效了,外觀正常卻沒有容值,可能是之前故障的主因,所以把電源迴路上所有電容一起更新為日系電容,並針對燒毀的面板供電P-MOSFET進行更換(圖中尚未換上)

OSD按鍵板,按鍵按下時測量起來阻抗過大,所以也全部更換掉(圖中尚未更新)

電源/背光電路一體板

編號貼紙

進行檢查時,發現在上固定膠的地方,因為膠變質產生腐蝕性,部分焊點及接腳開始有氧化現象

這裡也有,電感的腳已經開始長銅綠了

把變質固定膠刮除,進行焊點補強,因考量到長期高溫運作,同樣把所有的電解電容更換成日系品牌

上機測試,已經可以正常顯像,開始進行燒機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我是頭香嗎??第一次~~來P咕已經一年多!!第一次
狼大詳細....

网友:
一台好貨阿.........正點

网友:
DGM應該是宏通的螢幕
它很多機種都用公板,也有用奇美系統的
算是幾年前的2-3線廠LCD...後來還是倒掉了

楼主:
這台機當時會熱銷就是VA面板+平價

网友A:
恭喜狼大完修!雖說平價可是不曉得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狼大完修!雖說平價可是不曉得能用多久?

像狼大這樣修,修完說不定跟新的差不多耐用。
因為已壞、該壞、可能會壞、可能要壞的元件都換掉了。

网友:
哇!!剛剛又仔細看了一下,連那400V或450V的大電容都換。
看來未來只剩高壓線圈可能會壞的機率較高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狼大完修!雖說平價可是不曉得能用多久?

當時這款VA機種螢幕雖便宜,不過據說壞點率較高,可能是面板較次一等的關係

网友:
受教了...恭喜完修!

网友B:
那種咖啡色固定膠用久了會劣化...
看起來有點噁...
這款螢幕看起來真不錯~

网友:
狼大 出手品質保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種咖啡色固定膠用久了會劣化...
看起來有點噁...
這款螢幕看起來真不錯~ ...

如果看到這類深褐色膠+元件或基板氧化,最好趕快刮除

网友:
網站維修案列,讓人見識到厲害

网友C:
請問大大公板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公板是啥意思?

就是指可對應多種面板的通用型AD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指可對應多種面板的通用型AD板

 原來如此受教了。
世界上竟然有這麼好的東西~~我之前電路板壞了還在收同型號的螢幕哩n_004|